[求助类] PK、QP、AV值的疑惑

楼主(2020-03-20):
    1 同一个信号的PK、QP、AV值大小顺序为PK>=QP>=AV,其差异主要是由各自检波器的充放电时间常数导致,充电时间常数依次增大,而放电恰好相反。
    2 我们测试传导波形时,一般只扫PK线或PK、AV两条线,很少扫QP线。其依据应该是各种值的扫描速度不同,即PK快于AV快于QP。奇怪的是这一顺序为什么和1不同呢?即为什么最慢的不是AV而是QP呢?
    3 根据1,对于同一正弦信号,各检波器读值的差异是否只和频率有关呢?即,例如,对任意频率为f,峰值为A的正弦波,其PK和QP值的差(dBuV单位)只是f的函数,而和A无关?

    以上,请有兴趣的进来探讨,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
    如果一个单频的恒定的正弦信号,AV,PK,QP是相等的。不要把信号的频率和脉冲的频率混淆。先搞懂这个问题,才可能有高手愿意跟你讨论。

网友:
    对于同一正弦信号,各检波器读值的差异是否只和频率有关呢?---我有一个问题问您,正弦波在频域有多少个频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