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测试时失效,求大神给出发生的可能原因

楼主(2020-03-20):
    LDO给振荡电路供电时,输出电压端ESR电容发生击穿,导致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变大。LDO输出电压为1.8v,esr电容耐压值为3.5v左右。芯片低压(3.3v)情况下工作良好,高压(5v)就会失效,求失效原因,电路后仿都很正常。

网友A:
    有点怪,给其他的电路供电不会发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怪,给其他的电路供电不会发生吗

    其它单板上LDO输出端的ESR电容是好的,是否有问题还要试下;
因为存在:
1、ESR电容短路后,没有起到隔直通交的作用,导致LDO的漏电流增大,此情况下,即使换到新单板上去,电路输出也会有问题;
    2、还有一种情况是,知识ESR电容坏导致的输入电压不能过高,LDO其实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