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ISO 7637-3 DCC的电容怎么接?

楼主(2020-03-20):
求各位大虾,是否知道DCC的耦合电容怎么接去到IO线的,是要把每个线都做个接头出来吗?

网友:
    什么是DCC?而其耦合电容又是什么?能否解释与图示一下,谢谢!

网友:
    7637-3,信号瞬态抗扰,要复习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直接去实验室测试一下就明白了,就看他们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