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亮一下就变暗,求指导~

楼主(2020-03-20):
LED灯,以前通电可以常亮(高亮),现在通电闪一下(高亮)然后就变得暗暗发光了。换过灯泡,一样的效果,所以确定不是光衰。220V接入。
本人不是很懂这方面的技术,前来请教学习,需要换哪个元器件解决这个问题。
设备如图:

网友:
没原理还是不好分析;是否通过感光调整发光亮度,如果是的话,换一下感光器件;如果问题不在这里,上面3个芯片都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