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是否有快速修整线路或PAD与铜皮间距的方法?

楼主(2020-03-20):
    当资料有大面积铜箔覆盖,线路或PAD与铜皮的距离不在制作要求之内,且外型尺寸又较大时是否有快速修整线路或PAD与铜皮的间距的方法?

网友:
    先将线路层(此层为第一层)的所有PAD拷贝到一个空层,把对应在大铜皮上的
PAD删除后将剩余PAD放大做为减线路层(即第二层),然后把第一层拷贝到一个空
层,将大铜皮删除后作为第三等。合层方式为:第一层(加层)、第二层(减层)、第
三层(加层)。一般来说我们为了减小数据量,可以将第一-层只保留大铜皮。如果只是
    防焊到大铜皮的间距不够,就可以把放大后( 满足制程能力)的防焊拷贝到一个空层,
把对应在大铜皮上的防焊删除后将剩余防焊放大做为第二层。

网友:
    注:用此方法做好线路后,一定要用命令将多个层而合成Utilities-->Convert
Composite的一个复合层转换成一个层面,然后将此层和原稿用Anglysis-->Compare
Layers命令进行仔细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