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FPGA导出的IBIS模型如何编辑修改差分的模型?

楼主(2020-03-20):
    FPGA导出的IBIS模型如何编辑修改差分的模型?

    发现导出来的默认没有差分定义的模型(虽然IO分配上定义差分对)
    如果只是在IBIS文件上手动添加 差分对管脚是否够用?
    [Model]        DQ_FULL_800
    Model_type     I/O

    Vinl = 700.000mV
Vinh = 1.100V
    Vmeas = 900.000mV
Vref = 900.000mV
Cref = 0.000pF
Rref = 25.000Ohm
|                            typ                 min                 max
C_comp                      2.466pF             2.316pF             2.616pF
[Model Spec]
| Input threshold voltage corners
Vinl                        0.700V              0.650V              0.750V
    Vinh                        1.100V              1.050V              1.150V
| Measurement voltage corners
Vmeas                       0.900V              0.850V              0.950V
    | Timing spec test load voltage corners
Vref                        0.900V              0.850V              0.950V

    [Receiver Thresholds]
    Vth      =  0.900V
Vth_min  =  0.882V
    Vth_max  =  0.918V
Vinh_ac  =  0.200V
Vinh_dc  =  0.125V
    Vinl_ac  = -0.200V
    Vinl_dc  = -0.125V
    Tslew_ac =  5.000ns |Not specified, so set to high value
Threshold_sensitivity = 0.50
    Reference_supply Pullup_ref
[Voltage Range]             1.800V              1.700V              1.900V
    [Pullup Reference]          1.800V              1.700V              1.900V
| Junction Temperature (Ambient temp is 35C typ, 105C min, -40C max)
[Temperature Range]        50.0               120.0               -40.0
|***************************************************************************

    [Model]        DQS_FULL_800
Model_type     I/O
Vinl = 700.000mV
Vinh = 1.100V
Vmeas = 900.000mV
    Vref = 900.000mV
    Cref = 0.000pF
Rref = 25.000Ohm
    |                            typ                 min                 max
C_comp                      2.466pF             2.316pF             2.616pF
[Model Spec]
| Input threshold voltage corners
    Vinl                        0.700V              0.650V              0.750V
Vinh                        1.100V              1.050V              1.150V
    | Measurement voltage corners
    Vmeas                       0.900V              0.850V              0.950V
| Timing spec test load voltage corners
    Vref                        0.900V              0.850V              0.950V
[Receiver Thresholds]
    |Vth      =  0.900V
    |Vth_min  =  0.882V
    |Vth_max  =  0.918V
    |Vinh_ac  =  0.200V
    |Vinh_dc  =  0.125V
|Vinl_ac  = -0.200V
    |Vinl_dc  = -0.125V
    |Tslew_ac =  5.000ns |Not specified, so set to high value
|Threshold_sensitivity = 0.50
|Reference_supply Pullup_ref
    |NOTE: If using the IBISCHK 4.2.1 or older parser, Differential receiver
    |threshold parameters must be commented out because the parser generates
    |errors for multiple differential models.
Vcross_low   = 0.675V
Vcross_high  = 1.125V
Vdiff_ac     = 500mV
    Vdiff_dc     = 250mV
    Tdiffslew_ac = 5.000ns |Not specified, so set to high value
[Voltage Range]             1.800V              1.700V              1.900V
[Pullup Reference]          1.800V              1.700V              1.900V
| Junction Temperature (Ambient temp is 35C typ, 105C min, -40C max)
[Temperature Range]        50.0               120.0               -40.0
    |***************************************************************************

这是从 美光DDR2的IBIS模型里面截取出来的,对着DQ与DQS在模型上的定义

====================================================================================

手动修改编辑成下面的这样的时候发现编辑器会提示错误
    [Model Selector] DQ

    DQ_SSTL18_II_F_HR
DQ_SSTL18_II_S_HR
DQ_SSTL18_II_F_HR_IN50
DQ_LVCMOS18_F_4_HR
    DQ_LVCMOS18_F_8_HR
    [Model Selector] DQS

    DQS_SSTL18_II_F_HR
    DQS_SSTL18_II_F_HR_IN50

    ibis编辑器检查的时候发现提示的错误是:incorrect number of line items for keyword model selector expecting 2

网友:
    光这么看看不出什么问题,要对照ibis规范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