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放电是4.2V放到3V.有没有什么一个芯片让升压或降压保持在3.3V

楼主(2020-03-20):
    锂电池放电是4.2V放到3V.有没有什么一个芯片让升压或降压保持在3.3V

网友:
    Buck-boost类型芯片

网友:
    看看放到3.3v能放出多少电,能不能满足需求,电池低于3.3v关闭输出就行了

网友:
    有芯片可以降压保持在3.3V,同时你也要考虑这个芯片是否能满足你所需的电流

网友:
    电池从3.3V到3.0V剩余的电量其实已经不多了,选一个buck芯片就够了,毕竟省成本。

网友:
    TI家有许多升降压的芯片,但是当你电池放到3V时是否还有足够的电流这是你需要考虑的

网友:
    锂电池降到3.0容易 出问题吧

网友:
    TPS63020,我们公司用的这个芯片把一节锂电池稳到3.3给4G模块供电,其实那个4G模块是4.2-3.3的供电的,可以直接接电池的,但是领导不愿意,所以就用的这个升压了,效率不咋高,最后在我的影响下改成了直接接电池了,所以你用这个芯片呗,

网友:
    用PWM电源,根据放电电流计算好电芯的过放保护电压做芯片的使能。

网友:
    ti adi 的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升压到5V,然后DCDC就好了。如果不考虑充电,电池管理就行了

网友:
    推荐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用TI的电源芯片转一次就行了,找个宽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