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求助:硬盘900MHz辐射超标,有遇到过的吗?在线等

楼主(2020-03-20):
产品测试发现硬盘辐射严重超标,无论加强接GND导到外壳,还是优化供电电源,900MHz依然没有好转,外壳缝隙辐射出来严重,关掉电源或者拔掉硬盘,超标消失,有遇到过的前辈?

网友:
    想给您建议,但也无法给出来。因为如下这些问题需要确认: 1. 900M是硬盘的工作频率吗?还是说系统中有100M或者300M等时钟? 2. 900M是精准的吗?还是靠近900M附近呢? 3. 关掉电源?(谁的电源)拔掉硬盘,也许硬盘没有线缆还是其它? 种种信息不全,真不敢给....

网友:
    最好拍照看一下,还有900M的测试图

网友:
    硬盘的发射主要就是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你拔掉后消失,那就要检查这两类信号的通路,从芯片到硬盘整个链路的情形要描述清楚,比如连接器、线缆用的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