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放大器稳定性的分析与设计

楼主(2020-03-20):
研究射:频放大器稳定性意义重大,可以保障设备安全
地运行。但是在实际应用环节,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射频
大器自激引发设备损坏的情况不在少数。如果提前预知射频
放大器稳定工作条件,便能够将放大器自激情况明显地减少,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本研究基于中科院微电子所自主研
发的RF-LDMOS进行设计射频功率放大器,而且以栅极并联
R-C电路模式,对功率放大器稳定性进行良好改善。
1射频功率放大器设计的理 论基础
首先,在射频放大器性能指标方面上,进行符合通信系
统发射机需求的射频高效率功率放大器设计期间,应该达
到相应的性能标准,也就是使得功率放大器具备良好的工作
频带、稳定性以及增益性、输出功率等内容,而且稳定性、效
率和线性度属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4。其次,在实际分类
功率放大器方面上,对于功率放大器的分类,能够遵循晶体
管导通角0大小、晶体管等效电路两项指标展开分类,而且
在晶体管导通角0.上。
2稳定性的基本理论分析
首先,稳定性判定圆。做出功率放大器示意图分析以后
显示,r, ra, Four, F分别表示信号源反射系数、输入反射系
数、输出反射系数、负载反射系数。在功率放大器稳定的情
况下,也就是指反射系数模低于1的数值,遵循反射系数跟S
的参数关系,得到了0=SImS22-SnS2.把所有的参数表达为
复数形式,将输出端口稳定性判定圆、输入端口稳定性判定
圆导出。例如,将输出端作为例子分析显示(见图1),在Ir
是0的情况下,|r.I=ISn|, |Sn |低于1时,原点就属于稳
定区一部分,也就是Ir=0点,按照相同的原理,将输入端稳
定性判定圆得出”。
其次,绝对稳定性条件。通过观察稳定性判定圆及稳定
区域图可以明确地得到,|Snl<1, |S221<1期间, 如果具
有IICa1-r. |超过1的情况以及1t1-'oat |超过1的条
件,则放大器是处在绝对稳定状态中的。所以,得到K,B.两

网友:
研究射:频放大器稳定性意义重大,可以保障设备安全 地运行。但是在实际应用环节,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射频放 大器自激引发设备损坏的情况不在少数。如果提前预知射频  放大器稳定工作条件,便能够将放大器自激情况明显地减少,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本研究基于中科院微电子所自主研 发的RF-LDMOS进行设计射频功率放大器,而且以栅极并联电路模式,对功率放大器稳定性进行良好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