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足够的带宽

楼主(2020-03-20):
    霍华德·约翰逊博士
足够的带宽
    信号咨询有限公司
    2008年9月12日
    下面的技术说明来自一些很好的问题1
    最近关于范围带宽的含义及其对信号的影响
    摘要
测量精度。谢谢大家的提问。
    LeCroy Corporation,位于
与信号关联
咨询公司已准备
    八部分系列
    图1中的波形的尖端被低通滤波器限制。
信号基础
    诚信。由...撰写
    源信号来自DS25BR100 LVDS型差分
    世界上最重要的权威
司机。该驱动程序旨在以高达3.125 Gb / s的速度工作。的
信号完整性,霍华德博士
    驱动器输出在每次转换时都包含一个预加重峰值。根据这种观点,
    约翰逊,该系列是“必须
    预加重功能已调到最大设置。
    阅读”,供需要的工程师使用
    清楚地了解
在驱动程序中,我通过24英寸SMA连接器运行其输出。 RG-
    高速必不可少的问题
316DS电缆和直通电容器的CH1-CH2中的直流隔离电容器
    性能。
    LeCroy SDA 6020 6GHz数字示波器。范围计算差异
在通道1和2之间,以紫色显示差分结果,标记为
该系列的其他论文
“ 6 GHz”。
包括确认诊断,
揭露
接下来,我在LeCroy示波器上启用了低通滤波功能。这个
加载引起的变形,
功能选择每个输入通道的等效带宽。

网友:
    霍华德·约翰逊博士  足够的带宽4 5 G 信号咨询有限公司 2008年9月12日5下面的技术说明来自一些很好的问题1 最近关于范围带宽的含义及其对信号的影响摘要 测量精度。谢谢大家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