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DRC 检测时的 hanger 问题处理方式

楼主(2020-03-20):
大家好,请问大家有遇到hanger 的报错方式吗? 我这边遇到不少该问题,提示限制的内容就是constraint class all , 但是还是不清楚怎样解决掉这个问题,还请知道的大佬帮忙回复下,谢谢了

楼主:
额,不好意思,图片使用错了,图片是现在这个图片

网友A:
1.检查时把左上角的两个选项点上,这样可以直接对应到板子相应位置
2.hanger的检查需要你一个一个去判断,这个hanger是不真的不需要,就像我图片里的这个,这是为了链接铜皮,所有允许存在,
mentor里面常见的hanger还有电源孔里面一点点,这些都可以忽略的。

网友:
很多可以不用处理

网友:
mentor 电源hanger比较多

网友:
没太明白意思呢

楼主(2021-05-24):
引用 网友A:
1.检查时把左上角的两个选项点上,这样可以直接对应到板子相应位置
2.hanger的检查需要你一个一个去判断, ...

你好,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hanger 报错了? , 这个中文翻译是衣架?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是多头线,我基本上都会清掉

网友:
    就是一些小线头,处理一下drc看起来没那么错误比较舒服,大部分不处理也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2022-04-08):
引用 网友A:
1.检查时把左上角的两个选项点上,这样可以直接对应到板子相应位置
2.hanger的检查需要你一个一个去判断, ...

我的选择上了左上角的,GND的hanger也无法对应到具体的位置,点击全部地连接都显示。。。。

网友:
    有问题的地方 会有个有颜色(默认白色)的X, 定位删除不必要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