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需要刷2次锡膏

楼主(2020-03-20):
公司生产的一款产品,再生产B面的时候。需要刷2次锡膏,第一次用半自动印刷机,然后再由上板机送到自动锡膏印刷机内。主要印刷的元件是场效应管,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可以只刷一次的办法。谢谢!.

网友:
什么封装的场效应管,有没图片,安装工艺是什么?
如果都是同一面印锡,是应该要考虑一次搞定的。
但你提供的信息太少、无法给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