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Matlab矩阵中去掉矩阵中某一行或者某一列?

楼主(2020-03-20):
    请问怎样在Matlab矩阵中去掉矩阵中某一行或者某一列?

网友:
    a(2,: )=[]%删除一行
a(:,2)=[]%删除一列

网友:
    删除行:
两种方法:
    1,将所有要删除的行标顺序排列成向量V,然后用命令
"矩阵变量名"(V,: )=[];%可删除与"矩阵变量名"对应的矩阵中的指定行(通过V指定),并改变原矩阵维数
    2,将所有要保留的行标顺序排列成向量V,然后用命令
"矩阵变量名"="矩阵变量名"(V,: );%即将与"矩阵变量名"对应的矩阵中的指定行(通过V指定)重新赋给该变量
    删除列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