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 检查时contour 的属性设置

楼主(2020-03-20):
大家好,问一下,大家如果再器件上开槽,到最后进行DRC 检查时,报错的话(显示的时开槽开在器件上面了,实际上是在pcb 开槽, 可以脑部一下光耦肚子下面开个慒,增加爬电距离),怎样在约束管理器上进行规则设置? 或者让DRC 检查不报错,还请知道的大佬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
只要确定是对的,这个DRC可以直接忽略

网友:
如果要设置,在这个里面设置,你截图的部分一般设置线 孔 铜皮 焊盘直接关系的

网友:
这里设置不了

网友:
这种可以不用管的

网友:
    这种一般不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