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AM350 V8.0 中输出负片,比如LAYER1 是线路,LAYER2 是档油PAD,想在CAM 中...

楼主(2020-03-20):
    怎样在CAM350 V8.0 中输出负片,比如LAYER1 是线路,LAYER2 是档油PAD,想在CAM 中把这两层合在一起出一张负片菲林,怎样才能把它们两层叠加在一起?5 p1 m4 n! w: }5 J

网友:
    如果你的Logo 已经是Gerber 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了;如果是BMP 文件可以用先BMP2PCB 软件,然后再用Protel 读入转成Gerber 就成了;如果是AutoCAD 格式的文件,可以用AutoCAD 转成DXF 格式再用CAM350读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