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汗多还能使用指纹解锁吗

楼主(2020-03-20):
手指汗多还能使用指纹解锁吗

指纹的识别灵敏度是指纹锁产品性能和用户体验的重要指标之一,但现实生活中指纹锁识别指纹时总容易受到外接因素的影响。比如手指多汗,或指纹采集窗太潮湿会导致指纹锁识别失灵,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要了解手指多汗为什么导致指纹锁识别失灵,首先要了解指纹识别技术的基本原理。

指纹是人的手指正面皮肤上有规律排列却又不尽相同的纹线。指纹中的中断、分叉或转折而形成的点就是细节特征点,而这些细节特征点,就提供了指纹唯一性的确认信息。而指纹识别传感器就是通过记录指纹纹路的方向,并将其数字化,形成一个钥匙,并以解锁。

        目前指纹锁采集指纹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光学式和电容式(半导体式)。光学指纹头通过计算光线在指纹的沟和脊与采集窗的不同距离而获取指纹信息,当手指有汗渍或采集窗有水分,就会影响光线的传递与距离,导致所获取的指纹信息与原来储存的信息有误,因此指纹锁识别失灵。

        而电容式(半导体式)指纹锁虽然比光学指纹锁更先进,但也存在受潮后识别失灵的情况。说起电容式指纹锁,其原理大家应该可以联想一下电容屏的工作原理,都是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的。

电容式(半导体式)指纹锁指纹识别传感器周边均镀上了狭长的电极,当手指按到指纹采集窗时,由于人体是一个电场,用户指纹纹路和传感器表面会形成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就会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从周边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周边电极的电流与指纹到周边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纹路相关数据。

        简单来说就是用户的指纹摁到哪儿,哪儿就“通电”“漏电”了,传感器就有了反应了。所以,当手指有汗或者采集窗有水渍时,由于水是导电的,用户使用指纹识别时,电流就会被影响,所以上面的计算就不准了,自然识别失灵了。

        因此,当指纹锁用户在首次录入指纹时,尽量保持手指与指纹采集窗的干燥与干净,好录入正确干净的指纹;当用户使用指纹解锁时,擦干手指和采集窗就可以避免指纹锁失灵的情况。

网友:
指纹锁的识别灵敏度是指纹锁产品性能和用户体验的重要指标之一,但现实生活中指纹锁识别指纹时总容易受到外接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