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实现2GHz带通滤波器问题。求解

楼主(2020-03-20):
fF级电容怎么实现,需要做LC滤波器,频率2GHz的,另外关于高Q电容电感的使用环境,高Q到底有什么作用,怎样通俗理解,大佬!!6 ]9 P5 R& E. O/ J! k

网友:
做滤波器,要先考虑元件的可获得性。重新调整元件值看看。或者是否可用铜箔形成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