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B对PCB设计有怎样的要求?

楼主(2020-03-20):
    COB对PCB设计有怎样的要求?

网友A:
    绑定角度尽量在45°之内,多于这个角度,绑定时候,银线不好打入焊盘。而且打入焊盘的尾部可能短路到相邻的焊盘,绑定焊盘之间的间距一般在4MIL为极限,半场的工艺一般就这样了。而且焊盘离被绑定的IC引脚最小在0.6MM,最大不超过3MM ,也就是他们之间。 绑定的焊盘如果分为好几层,尽量地线焊盘在最内层。一般IC部分会放一个铜皮,为地属性,所以内层焊盘尽量为地属性。信号焊盘绑在最外层,如走线。中间层为电源层,而且要留出口。绑定IC下面不能打孔,打孔绑定良率很差。

网友(2020-05-08):
引用 网友A:
    绑定角度尽量在45°之内,多于这个角度,绑定时候,银线不好打入焊盘。而且打入焊盘的尾部可能短路到相邻的 ...

    芯片打线 ,是如何跟我PCB的焊盘连接的,也是上锡吗?

网友(2021-06-25):
    有没有相应的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