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Via与Pad存在什么差异?

楼主(2020-03-20):
    PCB中Via与Pad存在什么差异?

网友:
    当你的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时 发给工厂,要求过孔盖油,千万要注意,你要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插件孔(pad)是不是也有用了via的,否则你的插件孔上也会上上绿油从而导致不能焊接  争执点:插件孔要的肯定是上面要喷锡的,你怎么盖油了,我怎么用,在说这话的时候请你检查文件,用是pad设计还是via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