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快速制作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20):
PCB线路板快速制作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PCB手工浸焊的流程一般为先为插件(或是先短脚作业)→浸焊→剪脚→补焊→清洗(测量检验)    (1)插件:这部分因为各个客户的PCB有所不同,不好讲得太具体,简单说下插件会用到的设备,有实体厂商一般都是选用定制的插件流水线,而那些小批量的生产的客户,在这里我可以给点小建议可以自己去购买两条铝型材,经过车床加工洗出一条PCB的插槽(专业插件铝型材200元/米)。找。有条件的可以先用元件成型机,将元件剪脚成型作业。这样可以使插件更加美观,方便,还有下面谈到的浸焊的时候可以省不少锡哦!(友情提示下:您可以阅读文章『详解:插件LED节能灯生产线』了解相关知识)(2)焊接:焊接部分是我个帖子要讲到的重点。所需要的设备及焊料,为PCB手工浸焊机,锡条,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