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simulink 中跨导放大器怎么做?

楼主(2020-03-20):
    如题,simulink 中跨导放大器怎么做?2 d: T: u1 f9 s' w

网友:
    分是在什么应用中。若是连续时域(例如buffer或连续时域滤波器等),则可用一阶或二阶的s域的传输函数再外接一些比如输入offset、等效噪声、输出电压饱和与slew limit等;若是分离时域(比如在A/D、D/A转换器里),可将上述s域的传输函数先转换到时域(但二阶的会比较啰嗦),然后利用时域里的电荷守恒原理推出在各时钟相位时的电荷转换方程,这里面也同样可以加上放大器的各种非理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