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想要买一台选择焊。

楼主(2020-03-20):
公司想要买一台选择焊,想问一下大家,选择焊的速度和焊点的数量及大小有关系吗? 我公司产品上5个过孔插脚有4个是φ2焊盘+φ0.8的过孔。还有个大焊盘是宽1.5,长度约为7mm的椭圆形焊盘。过孔宽1mm,长度1mm 我查询了一下小焊点设置0.5s的话,4个的时间就是2s,大焊盘设计2.5s的焊接速度,也就是说一个板子需要4.5s焊接,计算焊接速度是这样的算法吗?1h约800个产品,一天的话产能为 19K对吗?感谢!

网友:
    只能说:理想很丰满,实际数据会很骨感。贴片机都知道有理论数据和实际贴装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贴片速度只能达到理论速度的60%,有的更低,把这个情况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