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单片机板上怎么实现i2c挂接多个器件

楼主(2020-03-20):
请问单片机开发板上怎么实现i2c挂接多个器件,我想挂接4个DY 302光传感器模块

网友:
    I2C体系是飞利浦发明的,他们有规范
可以通过增加多路选择器,MCU通过IO 控制通道使能,访问特定那一路I2C 设备

网友:
    可以挂好几个器件,器件地址不同

网友:
    首先要看传感器是否支持多地址设置,如果可以,则可以在一路I2c上直接并联四个传感器;如果不行,则需要I2C多路选择器来扩展I2C总线分别连接四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