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枕头效应(Head-in-Pillow,HIP)”?

楼主(2020-03-20):
有没有人解释一下假焊

网友:
最主要是用來描述電路板的BGA零件在回焊(Reflow)的高溫過程中,BGA載板或是電路板因為受不了高溫而發生板彎、板翹(warpage)或是其他原因變形,使得BGA的錫球(ball)與印刷在電路板上的錫膏分離,當電路板經過高溫回焊區後溫度漸漸下降冷卻,這時IC載板與電路板的變形量也慢慢回復到變形前的狀況(有時候會回不去),但這時的溫度早已低於錫球與錫膏的熔錫溫度了,也就是說錫球與錫膏早就已經從熔融狀態再度凝結回固態。當BGA的載板與電路板的翹曲慢慢恢復回到變形前的形狀時,已經變回固態的錫球與錫膏才又再次互相接觸,於是便形成類似一顆頭靠在枕頭上的虛焊或假焊的焊接形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