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07触摸屏失效故障售后维修临时方案

楼主(2020-03-20):
故障现象:

  A1-07在插入适配器或USB数据线时,触摸屏失效;A1-07在未插适配器和USB数据线时,触摸屏局部失效。

  判别方法:

  用机台自带键盘四个方向测试按键:

  A1-07正常操作下,比如打开浏览器,当要输入网址时,点击输入栏,会调出键盘;可以点击键盘上的按键,看是否响应,是否连键;之后可以旋转屏幕,由于G-SENSOR的存在,界面也会旋转,同样也可以用键盘测试其他位置和角落的TP效果。如果没有响应,或者键盘出现连键,则判断为触摸屏故障,用以下方案维修。

网友:
由于G-SENSOR的存在,界面也会旋转,同样也可以用键盘测试其他位置和角落的TP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