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锡珠的形成?

楼主(2020-03-20):
怎么解决锡珠的形成?

网友:
1、尽可能地降低焊锡温度;

2、使用更多地助焊剂可以减少锡珠,但将导致更多的助焊剂残留;

3、尽可能提高预热温度,但要遵循助焊剂预热参数,否则助焊剂的活化期太短4、更快的传送带速度也能减少锡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