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器件的失效分析方法

楼主(2020-03-20):
 陶瓷电容是电路中常见的元件,在电路中主要起着储能、去耦以及滤波等作用。但是,我们在使用陶瓷电容时,会经常发生失效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去检测,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几种常用的检测方法。

  1、描超声分析

  扫描超声方法是分析多层陶瓷电容器的最重要的无损检测方法。可以十分有效地探测空洞、分层和水平裂纹。由于超声的分析原理主要是平面反射,因而对垂直裂纹如绝大多数的烧结裂纹、垂直分量较大的弯曲裂纹的分辨能力不强。同时一般多层陶瓷电容器的检测需要较高的超声频率。图2为典型的空洞和分层的扫描超声检测结果。

  2、醇检漏法

  对于严重的分层或开裂,可以使用甲醇检漏法,即将失效器件浸入甲醇溶液中。由于甲醇为极性分子,且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因而可以通过毛细管作用渗透进入严重分层或开裂部位。加电后产生很大的漏电流,从而可帮助诊断。

  3、相剖面法

  金相剖面既是最经典,同时也是最有效的陶瓷电容的失效分析方法。其优点是通过剖面及相应的光学或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可以得到失效部位的成分、形貌等精细结构,从而帮助失效机理的分析。但其缺点是制备比较复杂,对制备技术要求比较高,同时为破坏性检测手段。

网友:
扫描超声方法是分析多层陶瓷电容器的最重要的无损检测方法。

网友:
金相剖面既是最经典,同时也是最有效的陶瓷电容器的失效分析方法。

网友:
同时一般多层陶瓷电容器的检测需要较高的超声频率。

网友:
其优点是通过剖面及相应的光学或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可以得到失效部位的成分、形貌等精细结构,从而帮助失效机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