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通道间串扰的影响

楼主(2020-03-20):
示波器通道间串扰的影响

  目前几乎所有通用品牌的主流示波器通道都不是隔离的,那么在进行多通道测试的时候,通道与通道之间会一定程度互相干扰,因此通道隔离度指标非常重要,隔离度越高的示波器测量就越精确。

  示波器作为工程师的“眼睛”,可以帮助发现很多问题,作为发现问题的工具,其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在测试环境对示波器无干扰时,除了底噪会影响测试结果,通道隔离度也会对测试结果造成典型影响。

  一、通道隔离度是什么?
  顾名思义,通道隔离度就是任意两通道间信号相互影响程度的程度。假如我们同时在用两路通道进行测试,通道1与通道2之间的信号是否会互相干扰?干扰的程度有多大?将这些问题量化,就可以理解通道隔离度了。

  二、如何对通道隔离度进行测试?
  根据数字存储示波器通用规范规定,首先设置示波器干扰通道垂直灵敏度为较大档,设置被干扰通道垂直灵敏度为最易受干扰档级,并将输入端屏蔽。
  我们将通道1(干扰通道)垂直档位调节至500mV/div,通道2(被干扰通道)垂直档位调节至2mV/div,并将通道2输入端悬空。
  然后设置信号源输出正弦信号,并馈入干扰通道(通道1),调节其输出,使显示幅度达到波形显示有效区高度的80%以上,并居中稳定显示。
  最后保持信号源的输出电压不变,分别读出干扰通道(通道1)、被干扰通道(通道2)显示的电压幅度值。
  下图为设置界面。

图1 设置界面
  打开参数测量统计,查看幅值选项。
图2 干扰通道、被干扰通道的电压幅值
  三、如何对通道隔离进行计算?
  根据国标的定义,通道隔离度为:,其中K表示的是通道灵敏度,A表示的通道显示的幅值,下标1表示的是干扰通道(即为本文中的通道一),下标2表示被干扰通道(即为本文中的通道二),=500mV/div、=2 mV/div、=3V、=157uV,通过计算可得通道隔离度为133.58dB。

  四、通道隔离度的作用
  通道隔离度的值越大,通道之间的串扰越小,测试的结果也就越准确!从图2的参数显示结果不难看出,在通道一接入幅值为3V的正弦波信号,通道二在2 mV/div的档位下,幅值仅为157uV,通道间的串扰非常小,保证了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选择的测试仪器是ZDS2024Plus,实测通道间隔离度高达133dB。

       文章由西安安泰维修中心网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

网友A:
    很好的资料,让我学习到示波器通道间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让我学习到示波器通道间串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