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DC和POE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0-03-20):
大家好,问下一款产品上同时存在DC 12V供电和POE PD供电,2路电使用二级管合并,那个电压高,由那个供电,还有种方案采用TI的电源开关TPS2121,优先DC-DC供电;但采用电源开关成本比较高,还有打浪涌会重启,问下这2种方式的优缺点

网友:
    打浪涌会重启是  DC-DC器件没有加防护吗?

网友:
    对,需要防护的,硬抗是不行de

楼主:
    打浪涌,TSS上会要个VC电压,大概有20V,然后会掉落到差不多0V,TPS2121由于低压会掉电,有个20,30mS的样子,TPS2121的OVP关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