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英汉菜单对应表

楼主(2020-03-21):
altium Designer 英汉菜单对应表

%s - No SI model for part@%s - 没有部件的SI模型

%s Degrees@%s 度

%s mm@%s 毫米

%s object selected in %s document@在%s个文档有%s个对象被选中

%s Objects Displayed (%s Selected)@%s 对象显示 (%s 被选择)

%s objects selected@%s 对象被选择

(custom)@(自定义)

(pixels)@(像素)

+12 Power Port@+12 电源端口

+5 Power Port@+5 电源端口

-5 Power Port@-5 电源端口

idden comment strings@0 隐藏注释行

0.01uF Capacitor@0.01uF 电容

0.1uF Capacitor@0.1uF 电容

1 Locked components@1 锁定元件

y Ascending X Then Ascending Y@根据 X递增量决定 Y递增量

1.0uF Capacitor@1.0uF 电容

100K Hertz Pulse@100KHz 脉冲

100K Hertz Sine Wave@100KHz 正弦波

100K Resistor@100K 电阻

10K Hertz Pulse@10KHz 脉冲

10K Hertz Sine Wave@10KHz 正弦波

10K Resistor@10k 电阻

10uF Capacitor@10uF 电容

1K Hertz Pulse@1KHz 脉冲

1K Hertz Sine Wave@1KHz 正弦波

1K Resistor@1K 电阻

1M Hertz Pulse@1MHz 脉冲

1M Hertz Sine Wave@1MHz 正弦波

2 pads and vias with a hole size between 15and 30@2 焊盘和过孔的孔大小在15-30之间

2.2uF Capacitor@2.2uF 电容

4 All testpoints@4 全部测试点

ort Serial InteRFace@4 端口串行接口

4.7K Resistor@4.7K 电阻

47K Resistor@47K 电阻

5 Component track and arc silkscreenprimitives@5 元件丝印层的基本线和弧线

A Keyword@A关键字

Abort Simulation@终止仿真

About Design Explorer@关于设计浏览器

Absolute@绝对

Absolute Layer@绝对层

Absolute Origin@绝对原点

AC Small Signal Analysis Setup@交流小信号分析配置

Accept Changes (Create ECO)@承认改变 (建立 ECO)

Access Code@验证码

Accuracy@精度

Activates open documents@激活显示文本

Active Low Input@激活低电平输入

Active Low Output@激活低电平输出

Active project@当前激活项目

Active sheet@当前激活图纸

Active Signals@激活的信号

Add All@添加全部

Add All Waveforms@添加全部波形

Add as Rule@作为规则添加

Add Assembly Outputs@增加装配输出

Add Class@添加分类

Add Component Part@添加元件部件

Add Document@增加文本

Add Document to Focused Project@添加文档到当前项目

Add Documentation Outputs@增加文本输出

Add Existing Project@添加已存在的项目

Add Fabrication Outputs@增加生产输出

Add first condition@添加首要条件

Add From To@添加From To

Add Internal Plane@增加内电层

Add Layer@添加层

Add Library@添加库

Add License@添加许可证

Add Net@添加网络

Add Net Class@添加网络分类

Add Netlist Outputs@增加网表输出

Add New Cursor@增加新光标

Add New Model@添加新模式

Add New Project@添加新项目

Add One@添加一个

Add or Remove Libraries@添加或移出库文件

Add Other Outputs@添加其他输出

Add Plane@添加内电层

Add Plot@增加图表

Add Project To Version Control@将项目添加到版本控制

Add Remove Component Libraries@添加移出元件库

Add Remove Libraries@添加/移出库文件

Add Reports@增加报告

Add Selected@添加选择的

Add Selected Primitives to Component@添加所选基本元素到元件

Add Sheet Entry@添加图纸入口

Add Signal Layer@增加信号层

Add Suffix@加后缀

Add Template to Clipboard@添加模板到剪贴板

Add To Current Sheet@添加到当前图纸

Add to Custom Colors@添加到自定义颜色

Add To Design@添加到设计

Add To Entire Project@添加到整个项目

Add to new Y axis@增加到新Y轴

Add to Project@添加到项目

Add To Sheet@添加到图纸

Add To Version Control@添加到版本控制

Add top level signals to waveform@给波形增加顶层信号

Add Variant@添加变量

Add Watch@增加监视

Add Wave@增加波形

Add Wave To Plot@给图表增加波形

Add Waveform@增加波形

Add waveforms to the new plot@给新图表增加波形

Add Y Axis@增加 Y 轴

Add/Edit Model@增加/编辑模型

Add/Remove Libraries@装载/移出库文件

Add/Remove Library@装载/移出库

AddAlias@添加别名

Advanced (Query)@高级 (查询)

Advanced Mode@高级模式

Affected Document@所影响的文本

Affected Object@所影响的对象

Aggregate@合计

Align Bottom@底部对齐

Align Components@对齐元件

Align Components by Bottom Edges@根据元件下缘对齐

Align Components by Horizontal Centers@元件居中对齐

Align Components by Left Edges@元件左边对齐

Align Components by Right Edges@元件右边对齐

Align Components by Top Edges@元件对齐顶部边缘

Align Components by Vertical Centers@根据垂直中心对其元件

Align Left@左对齐

Align Right@右对齐

Align Top@顶部对齐

Aligned - Bottom@对齐 - 底部

Aligned - Center@对齐 - 中心

Aligned - Inside Left@对齐 - 内部左边

Aligned - Inside Right@对齐 - 内部右边

Aligned - Left@对齐 - 左边

Aligned - Right@对齐 - 右边

Aligned - Top@对齐 - 顶部

all@全部

All Components@全部元件

All Draft@全部草图

All Final@全部最终

All Hidden@全部隐藏

All Locked@全部锁定

All Nets@全部网络

All Off@全部关闭

All On@全部打开

All On Current Document@全部当前文档

All on Layer@全部打开层

All open schematic documents@所有打开原理图文档

All Orientations@所有方向

All schematic documents in the currentproject@当前项目中所有原理图文档

All Text Docs@全部文本文件

Allow Dock@允许停放

Allow multiple testpoints on same net@允许同一网络多个测试点

Allow Ports to Name Nets@允许端口到网络名

Allow Sheet Entries to Name Nets@允许图纸入口到网络名

Allow Short Circuit@允许电路短路

Allow Synchronization With Database@允许和数据库同步

Allow Synchronization With Library@允许和库同步

Allow testpoint under component@元件下允许测试点

Allow Vias under SMD Pads@SMD焊盘下允许过孔

Allowed Orientations@允许方向

Allowed Side and Order@允许边和定制

Alpha@字母

Alpha Numeric@字母数字

Alpha Numeric Suffix@字母数字下标

Alphabetically@字母顺序

Alternate 1@另一选择 1

Alternative@其他选择

Always load error file@总是加载错误文件

Amplitude@振幅

Analog@模拟

Analog +12V (+12V)@模拟 +12V (+12V)

Analog +5V (+5V)@模拟 +5V (+5V)

Analog Ground (AGND)@模拟地 (AGND)

Analog Routing 1@模拟布线层1

Analog Routing 2@模拟布线层2

Analog Routing 3@模拟布线层3

Analog Signal In@模拟信号输入

Analyse@分析

Analyses Setup@分析配置

Analyses/Options@分析/选项

Analysis@分析

Analysis Errors@分析错误

Analyze Design@分析设计

Analyze Document@分析文档

And Gate@与门

And to wrap long lines@增加到可交换长行

Angular@角形

Angular Dimension@角度

Angular Step@角幅

Animation speed@动画速度

Annotate@标注

Annotation@注释

Anode@正极

ANSI@ANSI

Any@任何

Aperture File (using Wizard formats)@光圈文件 (利用向导格式)

Aperture Library@光圈库

Aperture List@光圈列表

Aperture Matching Tolerances@D码表匹配公差

Append Sheet Numbers to Local Nets@附加图纸编号到本地网络

Applicable Binary Rules@适用的二元规则

Applicable Rules@适用的规则

Applicable Unary Rules@适用的一元规则

Apply Filter@应用过滤器

Apply to Active Chart Only@仅适用于激活图表

Apply to Entire Document@适用于整个文本

Arc@弧线

Arc (Any Angle)@弧形 (任何角度)

Arc (Center)@弧形 (定中心)

Arc (Edge)@弧形 (边限)

Arc Line Width@弧线宽度

Arc Radius@圆弧半径

Architecture@结构

Archive project document@存档项目文件

Arcs@弧形

Arithmetic@算法

Around Point@附近的点

Arrange All Windows Horizontally@水平排列所有窗口

Arrange All Windows Vertically@垂直排列所有窗口

Arrange Components Inside Area@在区域内排列元件

Arrange Components Within Room@在布局空间内排列元件

Arrange Outside Board@在底边界外排列

Arrange Within Rectangle@在矩形里排列

Arrange Within Room@在布局空间里排列

Arrow Length@箭头长度

Arrow Line Width@箭头线宽度

Arrow Position@箭头位置

Arrow Size@箭头大小

Arrow Style Power Port@发射型电源端口

Arrow Width@箭头宽度

Articles and Tutorials@文章和教程

Assembly %s@装配 %s

Assembly Drawings@装配制图

Assembly Outputs@装配输出

At Margin@在页边距

At Window@在窗口

Attributes on Layer@层上属性

Auto Create Composite@自动创建合成

Auto indent mode@自动缩进模式

Auto Pan Fixed Jump@自动平移固定范围

Auto Pan Off@自动平移关闭

Auto Pan Options@自动平移选项

Auto Pan ReCenter@自动平移至中心

Auto Placement@自动布局

Auto Placer@自动放置

Auto Route@自动布线

Auto save every@自动保存间隔

Auto Zoom@自动缩放

Auto-Increment During Placement@在布局时自动增加

Auto-Junction@自动加节点

Auto-Position Sheet@自动定位图纸

Automatic (Based on project contents)@自动(基于项目内容)

Automatically crossprobe first error@自动交叉检索第一个错误

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自动清除回路

Autopan Options@自动位移选项

Autoposition@自动定位

Autosave desktop@自动保存桌面设置

Available Libraries@当前库

Available Routing Strategies@可用的布线策略

Available Signals@可用的信号

Average Track Length (mil)@平均铜线长度(mil)

Avg@平均

Avoid Obstacle@避开障碍物

Back Annotate@反向标注

Background@背景

Backspace unindents@回车取消缩进

Backup Files@备份文件

Backup Options@备份选项

Ball Grid Arrays (BGA)@BGA

Ballistic@可变速度移动

Bank1@组列1

Bank2@组列2

Bar Style Power Port@条型电源端口

Bar to use as Main Menu@栏作为主菜单使用

Bar Type@栏类型

Bars@栏

Base Value@低电平

Baseline@基线

Baseline Dimension@基线尺度

Basic DC@基本直流

Batch@批处理

Batch Mode@批命令模式

Begin Group@开始分组

Below is a list of all the processesprovided by this server@以下列表是此服务提供的所有处理模块

Beta Deg@Beta降级

Bezier@曲线

BGA Options@BGA 选项

Bidirectional Signal Flow@双向信号流向

Bill of Materials@材料清单

Bill of Materials (By PartType) For Project[%]@项目[%s]物料清单(元件类型)

Bill of Materials For PCB%s@PCB %s材料清单

Bill of Materials For Project %s@项目材料清单%s

Bitmap File@位图文件

Blank Project (Embedded)@空白项目 (嵌入式)

Blank Project (FPGA)@空白项目 (FPGA)

Blank Project (Library Package)@空白项目 (库包)

Blank Project (PCB)@空白项目 (PCB)

Block Indent@块缩进

Block Name@块名称

Block Name : %s@块名称 : %s

Board@板

Board Area Color@板区域颜色

Board Dimensions@板尺寸

Board in 3D@3D 板视图

Board Information@板信息

Board La&yers & Colors@板层和颜色

Board La&yers && Colors@板层和颜色

Board Layers Colors@板层颜色

Board Layers & Colors@板层和颜色

Board Layers and Colors@板层和颜色

Board Line Color@板层线颜色

Board Options@板选项

Board Shape@板形

Board Specifications@板技术参数

Bold Waveforms@实线波形

BOOLEAN@布尔数学体系

Border (Auto-Detect)@边界 (自动探测)

Border Color@边框颜色

Border On@边框显示

Border Width@边框宽度

Bottom@底层

Bottom Dielectric@底部绝缘层

Bottom Layer@底层

Bottom Layer Annular Ring Size@底层圆环尺寸

Bottom Overlay@底层丝印层

Bottom Paste@底层焊锡层

Bottom Solder@底层阻焊层

Bottom Solder Mask@底层阻焊层

BottomLayer@底层

BottomOverlay@底层丝印层

Brackets@支架

Break All Component Unions@从单元中分离出所有元件

Break Component from Union@从单元中分离出元件

Break Track@断开轨迹

Breakpoints@断点

Brightness@亮度

Bring To Front Of@带到某对象前面

Browse@浏览

Browse Component Libraries@浏览元件库

Browse Components@浏览元件

Browse Libraries@浏览库

Browse Library@浏览库文件

Bubble Help Advisor (Shift+F1)@浮动帮助顾问 (Shift+F1)

Build Composite@构造合成

Build Later@后来再建

Build PCB Project@构造 PCB 项目

Build Project@构造项目

Build Query@构造智能语句

Build Sooner@立即创建

Build-Up@绝缘层对

Building Query from Board@从板构造查询

Bus@总线

Bus Entry@总线入口

Bus indices out of range@总线超出范围

Bus range syntax errors@总线范围语法错误

Bus Width@总线线宽

By class@通过类

By document type@通过文本类型

C Menu@C 菜单

C Standard@C 标准

Calc. Copper Area@计算.铜面积

Calculated Impedance =@计算阻抗=

Calculated Trace Width =@计算线宽=

CAM Document@CAM 文档

CAM Editor@CAM 编辑器

Cannot Locate Document %s@无法找到%s文档信息

Capacitance@电容

Capacitor@电容

Capacitors@电容

Categories@类别

Cathode@负极

Center Dimension@中心点尺度

Center Horizontal@水平居中

Center of Object@对象中心

Center Vertical@垂直居中

Change Language@更换语言

Change Order@改变顺序

Change System Font@改变系统字体

Change Technology@改变封装技术

Channel Offset@通道偏移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Driven Width@特性阻抗驱动线宽

Chart@制图

Chart name is blank@图表名称为空

Chart Options@图表选项

Check All Components@检查所有元件

Check In@签入

Check Mode@校验模式

Check Out@签出

Check Syntax@校验语法

Choose a snap grid size@选择捕获网格尺寸

Choose Color@选择颜色

Choose cursor to delete@选择要光标删除

Choose cursor to jump to@选择要跳转到的光标

Choose Default Backup Folder@选择缺省的备份文件夹

Choose Default Document Folder@选择缺省文档文件夹

Choose Design Rule Type@选择设计规则类型

Choose Document@选择文档

Choose Document Scope@选择文档范围

Choose Document to Open@选择要打开的文档

Choose Document to Place@选择文档放置

Choose Documents@选择文档

Choose Documents to Add to Project %s@选择文档加到项目%s

Choose Documents To Compare@选择比较文档

Choose documents to compare - one from theleft list and one from the right list@选择比较文档 - 一个从左面列表另一个从右面列表选择

Choose Project@选择项目

Choose Project Group to Open@选择要打开的项目组

Choose Project to Open@选择要打开的项目

Choose second corner@选择第二角

Choose the document to compare against thedesign hierarchy of %s@选择与设计层次%s进行比较的文本

Choose the document to compare against thedesign hierarchy of Documents.PRJPCB@选择与项目文本的层次设计进行比较的文本

Choose Top Level@选择顶层

Choose WAS-IS File for Back-Annotation fromPCB@从PCB选择 WAS-IS文件作为反向注释

Circle Style Power Port@循环型电源端口

Circuit@电路

Circuit Simulation@电路仿真

CKT@CKT

Clamping@箝位

Class I@分类 I

Class II@分类 II

Class Type@类型

Classes@分类

Classic Color Set@典型颜色设置

Clean All Nets@清除全部网络

Clean Single Nets@清除单一网络

Clear All Nets@清除全部网络

Clear All Test points@清除全部检测点

Clear All Testpoints@清除全部测试点

Clear Browser Marks@清除浏览器标记

Clear Class@清除类别

Clear Current Filter@清除当前过滤器

Clear Current Filter (Shift+C)@清除当前过滤器(Shift+C)

Clear Existing@清除已存在

Clear Filter@清除过滤器

Clear History@清除历史

Clear Memory@清除存储器

Clear non-numerical values@清除非数字的值

Clear Selected@清除已选

Clear Status@清除状态

Clear workspace compile messages oncompile@编译时清除工作空间编译信息

Clearance@间距

Click Clears Selection@单击清除选择

Click on the finish button to complete thetask@在结束按钮上点击完成任务

Client@客户端

Client License Usage@客户端许可证用法

Client Setup@客户端设置

Clip to Area@显示框内文本

Clipboard Reference@剪贴板属性

clock@时钟

Close 'Compile Errors'@关闭‘编译错误’面板

Close 'Compiled Object Debugger'@关闭‘编译对象调试器’面板

Close 'Differences'@关闭‘差异’面板

Close 'Files'@关闭‘文件’面板

Close 'Help Advisor'@关闭‘帮助顾问’面板

Close 'Inspector'@关闭 '检视器'

Close 'Libraries'@关闭 '库'

Close 'List'@关闭 '列表'

Close 'Messages'@关闭‘消息’面板

Close 'navigator'@关闭‘浏览器’面板

Close 'Projects'@关闭‘项目’面板

Close All Documents@关闭全部文件

Close Composite@关闭合成

Close Documents@关闭文档

Close Focused Project@关闭当前项目

Close Project@关闭项目

Close Project Documents@关闭项目文档

Collapse Row@折叠行

Collect Data For@数据收集类型

Collector@集电极

Color Options@颜色选项

Color Set@颜色设置

Colors && Gray Scales@色彩/灰度级

Colours@颜色

Column Best Fit@适应列宽

Command Reference@命令参考

Command Status@命令状态栏

Comment type@注释类型

Comp Drag@拖动比较

Comparator@比较器

Comparison Type Description@比较类型描述

Compile Active Document@编译当前文档

Compile Active Project@编译当前项目

Compile All@编译全部

Compile All Open Projects@编译全部已打开的项目

Compile All Projects@编译所有项目

Compile Current Project@编译当前项目

Compile Document@编译文档

Compile Errors@编译错误

Compile FPGA Project@编译 FPGA 项目

Compile Later@后来再编译

Compile Library@编译库

Compile only if modified@仅编译修改之后

Compile PCB Project@编译 PCB 项目

Compile Project@编译项目

Compile Sooner@立即编译

Compiled@编译

Compiled Object Debugger@编译对象调试器

Compiler Options@编译选项

Compiling %s@正在编译 %s

Compiling Flattened Project@编译平行项目

Complex Data@复杂数据

component@元件

Component %s@元件%s

Component Actions@元件操作

Component Class Generator@元件分类发生器

Component Classes@元件分类

Component Comment@元件注释

Component Connections@元件连接

Component Cross Reference@元件互相参照

Component Cross Reference Report ForProject %s@项目元件交叉参考报告%s

Component Designator%s@元件标识符%s

Component Grid@元件网格

Component Links@元件链接

Component Name@部件名

Component Names@元件名称

Component Naming@元件命名

Component Nets@元件网络

Component Parameter@元件参数

Component Pin Designator@元件引脚标识符

Component Pin Editor@元件引脚编辑器

Component Pins@元件引脚

Component Placement@元件布局

Component Primitives@元件基本元素

Component Properties@元件属性

Component Report@元件报告

Component Rule Check@元件规则检查

Component scope for filtering andselection@过滤及选择元件的范围

Component Side@元件层

Component Type@元件类型

Component Types@元件类型

Component Wizard@元件向导

Component Wizard - Pin Grid Arrays (PGA)@元件向导 - PGA

Components@元件

Components Cut Wires@元件切线

Composite Drill Guide@合成钻孔向导

Composite Layers@合并层

Composite Properties@合成特性

Condition Type / Operator@类型/操作状态

Condition Value@条件值

Conductor Width@导体宽度

Conductors@导体

Configure Drill Pairs@配置钻孔层对

Configure Licenses@配置软件许可证

Configure PLD Compiler@配置PLD编译

Configure Project Options for ActiveProject@为当前项目配置项目选项

Confirm Delete Parameter@确认删除参数

Confirm Global Edit@确定全局编辑

Confirm Remove %s@确认删除%s

Confirm remove the layer %s@确认是删除层 %s

Confirm Selection Memory Clear@选择存储器清除时确认

Connect Layer@连接层

Connect Style@连接样式

Connect To@连接到

Connect to Net@连接到网络

Connect Wire Check@接线检查

Connect Wire Extractor@接线数据

Connected Copper@连接铜线

Connected Tracks@连接铜线

Connection Color@连接颜色

Connection Matrix@连接矩阵

Connector@连接器

Connector Type@连接器类型

Constant Level@常数等级

Constraints@约束限制

Contract All@全部压缩

Convert Part To Sheet Symbol@转换元件为图纸符号

Convert Selected Free Pads to Vias@将所选自由焊盘转换为过孔

Convert Selected Vias to Free Pads@将所选过孔转换为自由焊盘

Convert Special Strings@转换特殊字符串

Convert to DXP Plane Mode@转换为 DXP内电层模式

Coordinate@坐标

Coordinate Positions@坐标位置

Copper thickness@铜厚度

Copy (Ctrl+C)@复制 (Ctrl+C)

Copy Component@复制元件

Copy Footprint From/To@复制封装 从/到

Copy on Field@复制域

Copy preexisting edif models whenavailable@当可访问到时拷贝已经存在的EDIF模型

Copy Room Formats@复制布局空间格式

Copy to Layers@复制到层

Copyright ?Altium Limited 2002@ Altium 版权所有 2002

Core (%s)@核心 (%s)

Corner@角

Corner 1@角 1

Corner 2@角 2

Corrections@校正

Coupling@耦合

Create a new Board Level Design Project@创建新的板级设计项目

Create a new FPGA Design Project@创建新的FPGA设计项目

Create a new Integrated Library Package@创建新的集成库包

Create backup files@创建备份文件

Create compiled SimCode output file@创建编译SimCode输出文件

Create Component@创建元件

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创建工程改变顺序(ECO)

Create Expression@创建表达式

Create FFT Chart@新建FFT图表

Create Library@创建库

Create List From PCB@从PCB建表

Create Netlist From Connected Copper@从连接的铜板创建网表

Create New Chart@新建图表

Create New Database@新建数据库

Create Non-Orthoganal Room from selectedcomponents@根据所选元件创建非正交布局空间

Create Non-Orthogonal Room from Components@根据元件创建非正交布局空间

Create Orthogonal Room from Components@根据元件创建正交布局空间

Create Orthogonal Room from selectedcomponents@根据所选元件创建正交布局空间

Create Pairs From Layer Stack@从层堆栈中创建层对

Create Pairs From Used Vias@从所用过孔中创建层对

Create Projects from Path@从指定路径创建项目

Create Rectangle Room from selectedcomponents@根据所选元件创建矩形布局空间

Create Rectangular Room from Components@根据元件创建矩形布局空间

Create Report@建立报告

Create Report File@创建报告文件

Create Rule@创建规则

Create Sheet From Symbol@从符号创建图纸

Create Symbol From Sheet@从图纸创建符号

Create Union from Components@从元件创建单元

Create Union from Selected Components@根据所选元件创建单元

Create VHDL File From Symbol@从符号创建 VHDL 文件

Create VHDL from FPGA-Part@从 FPGA 零件创建 VHDL

Create VHDL Testbench@创建 VHDL 测试平台

Create Violations@创建违规信息

Cross Probe@插入探针

Cross Probe to Documents@文档中插入探针

Cross Probe to Schematic@交叉检索到原理图

Crossing Window@交叉窗口

Crossprobe schematic@交叉检索原理图

Crosstalk@串扰

Crosstalk Analysis@串扰分析

Crosstalk Waveforms@串扰分析

CTRL+Double Click Opens Sheet@CTRL+双击打开图纸

Current Component@当前元件

Current Document@当前文档

Current Font@当前字体

Current Layer@当前层

Current Origin@当前原点

Current Page@当前页

Cursor A@光标 A

Cursor B@光标 B

Cursor beyond EOF@EOF的光标

Cursor beyond EOL@EOL的光标

Cursor Grid Options@指针网格选项

Cursor through tabs@通过Tab移动光标

Cursor Type@光标类型

Curve Width@曲线宽度

Custom Aperture Library File (*.LIB)@自定义光圈库文件 (*.LIB)

Custom Height@自定义高

Custom Size@自定义大小

Custom Step@定制调试

Custom Style@自定义风格

Custom Width@自定义宽

Customize Resources@自定义资源

Customizing DefaultEditor Editor@用户缺省自定义编辑器

Customizing PCB Editor@自定义 PCB 编辑器

Customizing PCBLib Editor@自定义PCBLib编辑器

Customizing Sch Editor@自定义原理图编辑器

Customizing SchLib Editor@定制原理图库编辑器

Customizing VHDL Editor@自定义VHDL编辑器

Cut (Ctrl+X)@剪切 (Ctrl+X)

Cutout@挖除部分

Darken@调暗

Data Process@接线数据处理

Database Connection@数据库连接

Database key field@数据库关键字段

Database Link File@数据库链接文件

Database Link Options@数据库链接选项

Database Linking@数据库链接

Database Linking Menu@数据库链接菜单

Database Links@数据库链接

DatabaseLink@数据库链接

Datasheet@数据表

Datum@数据

Datum Dimension@数据尺度

DC Analysis@DC分析

DC Sweep Analysis Setup@直流扫描分析配置

Debugging Options@调试选项

Decision@判定

Declare Component At Cursor@在指针指向元件显示说明

Decrease@减少

Decrease Horizontal Spacing of Components@减小元件水平间距

Decrease Priority@降低优先级

Decrease Vertical Spacing of Components@减小元件的垂直间距

default@默认

Default Background@默认背景

Default Bars@缺省面板

Default Color Set@默认颜色设置

Default Designator@缺省名称

Default File Name@缺省文件名

Default Locations@默认位置

Default Power Object Names@默认电源对象名称

Default Primitives@默认基本元素

Default Prints@默认打印

Default Shortcuts@默认快捷方式

Default Stimulus@默认激励

Default Template Name@缺省模板名

Default time units@默认时间单位

Default Value@默认值

Default Vendor Family@默认厂家芯片系列

DefaultEditor@默认编辑

DefaultRowHeight@默认行高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从所选对象定义

Define the layout of the PGA footprint byselecting the proper values@选择适当的值定义PGA封装引脚布局

degrees@度数

Delete All@全部删除

Delete All Cursors@删除全部光标

Delete All Waveforms@删除全部波形

Delete Chart@删除图表

Delete Class@删除分类

Delete Current Cursor@删除当前光标

Delete Cursor@删除光标

Delete generated files before compile@编译之前删除生成的文件

Delete Net@删除网络

Delete Net Class@删除网络分类

Delete Plot@删除坐标图

Delete Watch@删除监视

Delete Waveform@删除波形

Delta Step@增量调试

Demote@降级

Density Map@密度图

Deselect All@取消全部选择

DeSelect All On Current Document@取消选择当前的全部文档

Design@设计

Design Documents@设计文本

Design Explorer DXP@ DXP 设计浏览器

Design Explorer DXP - %s@设计浏览器 DXP - %s

Design Explorer Error@设计浏览器错误

Design Explorer Information@设计浏览器信息

Design Explorer Preferences@设计浏览器属性

Design Explorer Project Manager@设计浏览器项目管理器

Design Explorer Version 7.1.70@设计浏览器 版本 7.1.70

Design Explorer Version 7.2.92@设计浏览器版本 7.2.92

Design Explorer Warning@设计浏览器告警

Design Rule Check@设计规则检查

Design Rule Checker@设计规则检查

Design Rules@设计规则

Designator@标识符

Designator Display@标识符显示

Designator Format@标识符格式

Designator Index Control@标识符指针控制

Designators@标识符

Destination Library@目标库

Device Family@器件系列

Dielectric constant@绝缘材料常数

Dielectric Properties@绝缘体属性

Differences@差异

Different@不同

Digital Ground (GND)@数字地层(GND)

Digital Objects@数字对象

Digital Power (VCC)@数字电源层(VCC)

Digital Routing 1@数字布线层1

Digital Routing 2@数字布线层2

Digital Routing 3@数字布线层3

Digital Routing 4@数字布线层4

Digital Routing 5@数字布线层5

Digital Routing 6@数字布线层6

Digital Signal In@数字信号输入

Digital supply VCC@数字电源VCC

Digital Supply VDD@数字电源VDD

Dimension@标注线

Dimensions@标注线

Diode@二极管

Diodes@二极管

Direction From Pad@出焊盘方向

Directive Options@提示选项

Directives@指令

Disable@不激活

Disable All@全部禁用

Disable All Watches@禁用全部监视

Disable dragging@取消拖动

Disable Update All@取消修改全部

Disable Update Selected@取消修改选择的

Disable Watch@禁用监视

Display Cross Sheet Connectors@显示图纸间连接符

Display FFT Charts@显示FFT图表

Display Full Hierarchy@显示全部层次

Display Graphical Lines@显示图形线条

Display Logical Designators@显示逻辑标识符

Display Mode@显示模式

Display Name@显示名称

Display Net Labels@显示网络标志

Display No Hierarchy@显示没有层次图

Display Options@显示选项

Display Physical Designators@显示物理标识符

Display Pins@显示引脚

Display Ports@显示端口

Display Printer Fonts@显示打印字体

Display Report@显示报告

Display shadows around menus, toolbars andpanels@显示菜单, 工具栏, 面板的阴影

Display Sheet@显示图纸

Display Sheet Entries@显示图纸入口

Display Sheet Symbols@显示图纸符号

Display Symbols@显示符号

Display System Information@显示系统信息

Distance factor@距离因素

Distribute Horizontally@水平居中分布

Distribute Vertically@垂直居中分布

Division Size@分割尺度

Do not group@不分组

Do you wish to delete the Parameter@你希望删除这个参数

Documen@文本

Document Editors@文档编辑器

Document Name@文档名称

Document Options@文档选项

Document Order@文档顺序

Document Parameters@文本参数

Document Path@文档路径

Document scope for filtering and selection@过滤选择文档范围

Documentation %s@文本 %s

Documentation Output@文本输出

Documents for %s@%s 文档

Documents for Free Documents@文档为自由文档

Does nothing@无任何操作

Don't Annotate Component@不注释元件

Don't care@不关注

dot@点

Dot Grid@网格点

Dotted@点

Double click line@双击行

Double Click Runs Inspector@鼠标双击则运行检视器

Double Sided@双面

Draft Thresholds@草图起点

Drag@拖动

Drag a column header here to group by thatcolumn@拖动一列标头到这列用于分组

Drag Orthogonal@直角拖动

Drag Selection@拖动选择内容

Drag Track End@拖动轨迹末端

Draw Solid@画实线

Draw to Custom Aperture@自定义光圈绘图

Drawing@制图

Drawing Tools@制图工具

DRC Error Markers@DRC 错误标记

DRC Report Options@DRC报告选项

DRC Violations@DRC违规数

Drill@钻孔机

Drill Drawing@钻孔图

Drill Drawing Plots@钻孔绘制图

Drill Drawing Symbols@钻孔绘制符号

Drill Drawings@钻孔图

Drill Guide@钻孔向导

Drill Guide Plots@钻孔导向图

Drill Pair Properties@钻孔层对属性

Drill Pairs@钻孔配对层

Drill-Pair Manager@钻孔层对管理器

Drill-Pair Properties@钻孔对属性

DrillDrawing@钻孔图

DrillGuide@钻孔向导

Dual in-line Package (DIP)@DIP

Duplicate Selected@复制被选

DXP Help Advisor@DXP 帮助指导

DXP Knowledge Base@DXP 知识库

DXP Learning Guides@DXP 学习指南

DXP Online help@DXP 在线帮助

Dynamic@动态

Dynamic transparency@动态透明效果

Earth@接地

Earth Power Port@接地电源端口

ECO Generation@ECO 启动

EDA Servers@EDA 服务

Edge Connectors@边缘连接器

EDIF Macro@EDIF宏

EDIF Menu@EDIF 菜单

EDIF Standard@EDIF 标准

Edit Buffer@编辑缓冲

Edit Command@编辑命令

Edit Comment@编辑注释

Edit Full Pad Layer Definition@编辑完整的焊盘层

Edit Keyword Properties@编辑关键字属性

Edit Language Syntax@编辑语言语法

Edit Layer@编辑层

Edit Library@编辑库

Edit Net@编辑网络

Edit Net Class@编辑网络分类

Edit Nets@编辑网络

Edit Number@编辑编号

Edit Pins@编辑引脚

Edit Polygonal Room Vertices@编辑多边形空间的顶点

Edit Rule Priorities@编辑规则优先级

Edit Rule Values@编辑规则数值

Edit Selected@编辑被选

Edit Simulation Signals@编辑仿真信号

Edit String@编辑字符串

Edit Style@编辑风格

Edit Values@编辑值

Edit Variant@编辑变量

Edit Wave@编辑波形

Editing Options@编辑选项

Editor Preferences@参数选择编辑器

EditScript@编辑脚本

Eight Layer (5 x Signal, 3 x Plane)@八层(5信号层,3内电层)

Elaborate and generate on compile@编译时详细阐述和产生

Electrical Grid@电子网格

Electrical Type@电气类型

Ellipse@椭圆形

Elliptical Arc@椭圆的弧线

Embedded@嵌入

Embedded apertures (RS274X)@内嵌光圈表[RS274X]

Embedded Project@嵌入式项目

Embedded Projects@嵌入式项目

Emitter@发射极

Enable All@全部启用

Enable All Watches@启用全部监视

Enable Font Substitution@允许字型替换

Enable In-Place Editing@启用位置编辑

Enable Update All@使能修改全部

Enable Update Selected@使能修改选择的

Enable Version Control@允许版本控制

Enable Watch@启用监视

Enabled@激活

End Angle@结束角度

End Layer@结束层

Enforce layer pairs settings@执行层对设置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工程改变单

Entity/Configuration@实体/配置

Equalize Net Lengths@补偿网络长度

Error Marker@错误标记

Error Reporting@错误报告

Errors Detected@监测到错误

Errors or warnings found@发现错误或告警

Esc@取消

Example Layer Stacks@层堆栈举例

Examples@范例

Excel Template Filename@Excel 模板文件名

Exclude IEEE Directory@不包括IEEE目录

Exclude System Parameters@拒绝系统参数

Execute Changes@执行改变

Expand Row@扩展行

Expansion@扩展

Expansion value from rules@从规则扩展值

Expiry Date@有效期限

Explode@拆解

Explode Component to Free Primitives@将元件拆解为自由的基本元素

Explode Composite@拆解合成

Explode Coordinate to Free Primitives@将坐标拆解为自由的基本元素

Explode Dimension to Free Primitives@将尺度标注拆解为自由的基本元素

Explode Polygon to Free Primitives@将多边形敷铜拆解为自由的基本元素

Explore@浏览

Explore Differences@探测差异

ExplorerFramePanel@管理器框架面板

Exponential/Logarithmic@指数/对数

Export Grid Contents@导出内容

Export Netlist From PCB@从 PCB 导出网表

Export Selected Waveforms@导出选择的波形

Export to PCB@导出到 PCB

Export Using Template@导出使用模板

Expression@表达式

Extension Width@延伸宽度

Fabrication %s@生产 %s

Fabrication Outputs@生产输出

Falling Edge Flight Time@下降沿延迟时间

Falling Edge Overshoot@下降沿过冲

Falling Edge Slope@下降沿斜率

Falling Edge Undershoot@下降沿下冲

False@错误

Fanout@扇出

Fanout Direction@Fanout 方向

Fanout Options@Fanout 选项

Fanout Style@Fanout 风格

faster@快

Fatal Error@严重错误

File Mask@文件过滤

Files Found on All Search Paths@在全部路径上查找到的文件

Fill Color@填充颜色

Fills@填充

Film Box@胶片盒

Film Size@胶片尺寸

Film Wizard@胶片向导

Filter@过滤

Filter browsed objects@过滤浏览对象

Filter For@过滤

Filtered Objects@过滤对象

Final@最终

Final Properties@最终属性

Find and Replace Text@查找并替换文本

Find and Set Testpoints@选择和设置测试点

Find Component@查找部件

Find Coupled Nets@发现耦合网络

Find Selections@查找选择内容

Find Similar Objects@找出相似对象

Find text at cursor@光标位置查找文本

First Component@第一个元件

First Layer@首层

First Page@首页

First Transition@首次转换

Fit All Objects@适合全部对象

Fit Board@适合底板

Fit Document@适合大小文档

Fit Document (Ctrl+PgDn)@适合大小文档 (Ctrl+PgDn)

Fit Filtered Objects@适合过滤对象

Fit Selected@适合选择

Fit Selected Objects@适合选中对象

Fit Sheet@适合图纸

Fit Specified Area@适合指定区域

Fit Waveforms@适合波形

Fixed Size Jump@固定步长跳转

Flat (Only ports global)@平面(只对全局端口)

Flip Selection@翻转被选

FLOAT@浮点

Focus Wave@主波形

Font Substitutions@字型置换

Footprint@封装

Footprint Model@封装模型

Footprint not found@没有发现封装

Footprints@封装

For a parallel gap of@平行线间距

Force Columns Into View@所有列显示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在底部强制完全伸展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在顶部强制完全伸展

Foreground@前景

Formal Type@格式类型

Format and Radix@格式和基数

Format Axis@格式化轴

Format Wave@格式化波形

Format Y Axis@格式化 Y 轴

Formats@格式

Formatting@格式化

Found in@发现于

Four Layer (2 x Signal, 2 x Plane)@四层(2信号层,2内电层)

FPGA Options@FPGA 选项

FPGA Preferences@FPGA 参数选择

FPGA Project@FPGA项目

FPGA Projects@FPGA项目

Free Documents@自由文档

Free Objects@自由对象

From To Display Settings@飞线显示设置

From Tos@飞线

From-To Editor@飞线编辑器

Full Circle@圆环

Full line comment@全行注释

Full Query@完全查询

Full Results@全部结果

Full Stack@完全层叠

Function Definitions@函数定义

Gap@间隙

Gear 2@齿轮 2

Gear 3@齿轮 3

Gear 4@齿轮 4

Gear 5@齿轮 5

Gear 6@齿轮 6

Gear's Method 1st Order@齿轮方法第1命令

Gear's Method 2nd Order@齿轮方法第2命令

Gear's Method 3rd Order@齿轮方法第3命令

Generate Change Orders@产生改变命令

Generate DRC Rules@产生DRC规则

Generate implicit modules for LPM, XBLOX orLogicB@为LPM, XBLOX orLogicB产生隐含模块

Generate Print Preview of Active Document@生成激活文档的打印预览

Generate Report@生成报告

Generate XSPICE Netlist@生成 XSPICE 连线表

Ge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生成拾取和摆放文件

Gerber Files@Gerber文件

Gerber Setup@Gerber设置

Get Latest Version@得到最后的版本

Global (Netlabels and ports global)@全局(网络标号和全局端口)

GND Power Port@接地电源端口

Goto Line Number@转到连线编号

Graph@图表

Graphic@图形

Graphical@图形

Graphical Editing@图形编辑

Greater Equal@大于等于

Grid@栅格

Grid 1@网格1

Grid 2@网格2

Grid Color@网格颜色

Grid Range@网格范围

Grid Size@网格尺寸

Grid Type@栅格类型

Grids@网格

Ground Plane 1 (GND)@地平面层1(GND)

Ground Plane 2 (GND)@地平面层2(GND)

GroundPlane@地层

Group Binary@分组二进制

Group Line@分组线

Group undo@组取消操作

Grouped Columns@分组列

Guessed Model@高斯模型

Hatching Style@阴影样式

Help Advisor@帮助指导

Helper@助手

Hex@十进制

Hide All@全部隐藏

Hide All In Project@隐藏全部项目

Hide Component Nets@隐藏元件网络

Hide Connections@隐藏连接

Hide delay@隐藏延迟

Hide Net@隐藏网络

Hide panel after displaying waveforms@显示波形之后隐藏面板

Hierarchial Scopes@层次范围

Hierarchical (Sheet entry <-> portconnections)@层次(图纸入口<->端口连接)

Hierarchical Path@层次路径

High Confidence@非常匹配

High Current@高电流

High Level@高等级

Highest transparency@最高透明度

Highlight@高亮显示

Highlight by Graph@根据图形高亮

Highlight by Masking@根据遮蔽高亮

Highlight by Selecting@根据选择高亮

Highlight by Zooming@根据缩放高亮

Highlight Comments@高亮注释

Highlight Directives@高亮提示

Highlight in Full@完全高亮

Highlight Keywords@高亮关键字

Highlight Memory contents@高亮显示存储器内容

Highlight Numbers@高亮编号

Highlight Similar Waves@高亮类似波形

Highlight Strings@高亮字符

HiZ@高阻

Hole Size@孔大小

Hole Size Editor@孔大小编辑器

Hole Sizes@孔大小

Holes@孔

HoleSize@孔大小

Horizon@水平

horizontal@水平

Horizontal Spacing@水平间距

Horizontally@水平居中

How should the pads be relativelypositionned ?@如何相应的放置这些焊盘?

How should this plot appear?@本图表如何显示外观?

How wide should the outline be ?@需要多宽的外形尺寸?

How would you like the pads to be named ?@你希望如何命名这些焊盘?

I/O Type@I/O 类型

Idle state - ready for command@静止状态 - 准备执行命令

IEEE Symbol@IEEE 符号

IEEE Symbols@IEEE符号

ignore@忽略

Ignore Differences@忽略不同

Ignore Obstacle@忽略障碍物

Ignore Stubs (mil)@忽略分支(mil)

Illegal bus definitions@不合规定的总线定义

Illegal bus range values@不合规定的总线范围值

Impedance@阻抗

Impedance Calculation@阻抗计算

Impedance Formula Editor@阻抗公式编辑

Imperial@英制

Imperial (mil)@英制(mil)

Import Changes@导入更改

Import Changes From %s@从%s导入更改

Import FPGA Pin Data@导入FPGA引脚数据

Import FPGA Pin-Data to Part@导入FPGA引脚数据到元件

Import FPGA Pin-Data to Sheet@导入FPGA引脚数据到图纸

Import IBIS@输入 IBIS

Import Waveforms@导入波形

Import/Export@导入/导出

Include Bottom-Side@包含底部

Include Components@包括元件

Include Double-Sided@包含两侧

Include IEEE numeric_std Library@包括 IEEE numeric_std库

Include on New Printouts@包括在新打印输出

Include Parameters Owned By@包括自身参数归属

Include Power Parts@包括电源元件

Include Subdirectories@包括子目录

Include Synopsys Library@包括Synopsys库

Include Top-Side@包含顶部

Include unconnected mid-layer pads@包括未连接的中间层焊盘

Include with Clipboard and Prints@包括剪贴板和打印

Included Nets@包括网络

Increase@增加

Increase Horizontal Spacing of Components@增大元件水平间距

Increase Priority@提升优先级

Increase Vertical Spacing of Components@增大元件垂直间距

Increment Part Number@增加零件数

Inductance@电感

Inductor@电感

Inner Layer 1@中间层1

Inner Layer 2@中间层2

Inner Layer 3@中间层3

Inner Layer 4@中间层4

Inner Layer 5@中间层5

Inner Layer 6@中间层6

Input Output@输入输出

Insert All Wave Views@插入全部波形视图

Insert Duplicate@插入副本

Insert Line@插入线路

Insert Link@插入连接

Insert mode@插入模式

Insert Wave View@插入波形视图

Inside@内部

Inside Area@内部区域

Inside Edge@内部边沿

Inspect@检查

Inspector@检视器

Install Library@加载库

Installed@安装

Installed Libraries@已加载的库

Instance@实例

integer@整数

Integrated@集成

Integrated Library@集成库

Integration@综合

Integration method@集成方法

Interactive Placement@交互布局

Interactive Routing@交互式布线

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s@交互式连接布线

Internal Layer Pairs@内部层对

Internal Plane %s@内电层 %s

Internal Planes@内电层

Internal Planes (P)@内电层 (P)

InternalPlane1@内电层1

InternalPlane1 ((%s))@内电层1((%s))

InternalPlane10@内电层10

InternalPlane10 ((%s))@内电层10 ((%s))

InternalPlane11@内电层11

InternalPlane11 ((%s))@内电层11 ((%s))

InternalPlane12@内电层12

InternalPlane12 ((%s))@内电层12 ((%s))

InternalPlane13@内电层13

InternalPlane13 ((%s))@内电层13 ((%s))

InternalPlane14@内电层14

InternalPlane14 ((%s))@内电层14 ((%s))

InternalPlane15@内电层15

InternalPlane15 ((%s))@内电层15 ((%s))

InternalPlane16@内电层16

InternalPlane16 ((%s))@内电层16 ((%s))

InternalPlane2@内电层2

InternalPlane2 ((%s))@内电层2 ((%s))

InternalPlane3@内电层3

InternalPlane3 ((%s))@内电层3 ((%s))

InternalPlane4@内电层4

InternalPlane4 ((%s))@内电层4 ((%s))

InternalPlane5@内电层5

InternalPlane5 ((%s))@内电层5 ((%s))

InternalPlane6@内电层6

InternalPlane6 ((%s))@内电层6 ((%s))

InternalPlane7@内电层7

InternalPlane7 ((%s))@内电层7 ((%s))

InternalPlane8@内电层8

InternalPlane8 ((%s))@内电层8 ((%s))

InternalPlane9@内电层9

InternalPlane9 ((%s))@内电层9 ((%s))

Invertor@反向器

IPC-D-356A Options@IPC-D-356A选项

Is Active@激活

Item Count@条目计数

Job Files@工作文件

Job Manager Menu@工作管理菜单

Job Manager Toolbar@工作管理工具栏

Jump@跳转

Jump To Current Cursor@跳转到当前光标

Jump To Cursor@跳转到光标

Jump to First Group Object in Selection@转移到被选中的第一个组对象

Jump to First Primitive Object inSelection@转移到被选中的第一个原始对象

Jump to Last Group Object in Selection@转移到被选中的最后一个组对象

Jump to Last Primitive Object in Selection@转移到被选中的最后一个原始对象

Jump To Location@转移到位置

Jump to Next Group Object in Selection@转移到被选中的下一个组对象

Jump to Next Primitive Object in Selection@转移到被选中的下一个原始对象

Jump to Previous Group Object in Selection@转移到被选中的前一级组对象

Jump to Previous Primitive Object inSelection@转移到被选中的前一级原始对象

Jump To Time@跳转到时间

Junction@结点

Junction Cap@节点电容

Junction DC@节点直流

Just this document@只这个文档

Keep last setup@保持以前配置

Keep Out Layer@禁止布线层

Keep-Out Layer@禁止布线层

Keepout@禁止布线

KeepOutLayer@禁止布线层

Key Mapping@关键映射

Keyword@关键字

Keyword Sets@关键字集

Kind@类型

Landscape@横向

Language Name@语言名称

Language Reference@语言参考

Language Setup@语言设置

large@大

Large 90@大于 90

Large Cursor 90@大光标 90

Large Icon@大图标

Last Component@最后的元件

Last Modified@最后修改

Last Page@末页

Last Transition@最后一次转换

Last Value@最后数值

Layer Checking@层校验

Layer Drawing Order@图层图纸顺序

Layer Information@层信息

Layer Name@图层名称

Layer No@图层编号

Layer Pair@层对信息

Layer Pairs@层配对

Layer Properties@图层属性

Layer Stack Manager@层堆栈管理器

Layer Stack Reference@层堆栈参考

Layer Stackup Legend@层堆栈图表

Layers@图层

Layers in layerstack only@仅在层堆栈中的层

LCD Cont@LCD 控制器

LCD Controller@LCD 控制器

Leader@引线

Leader Dimension@引线尺寸

Leading/Trailing Zeroes@前/后导零

Left Delimeter@左分隔符

Left Right Signal Flow@左右信号流向

Less Equal@小于等于

Level Seperator for Paths@根据路径分离层次

Lib Ref@库参考标号

Libraries@库

Libraries on Path@指定路径的库

Library Component Parameters@库元件参数

Library Component Properties@库元件属性

Library Component Rule Check@库元件规则检查

Library Description@库描述

Library Editor Workspace@库编辑器工作区

Library Layers@库图层

Library name@库名称

Library Options@库选项

Library path@库路径

Library Ref@库参考名

Library Reference@库参考名称

LibRef@库参考符号

License Type@许可证类型

Licensing@许可协议

Lighten@调亮

Line Grid@网格线

Line Number@线编号

Line Style@线类型

Line Width@线宽

linear@线性

Linear Diameter@线性直径

Linear Diameter Dimension@线性直径尺寸

Linear Dimension@线性尺寸

Linked To Sheet@链接到图纸

Literal@文字的

Loading Resources@载入资源

Local Colors@本地颜色

Local Signals@本地信号

Location@位置

Location  X1@位置 X1

Location  X2@位置 X2

Location X@位置 X

Location Y@位置 Y

Location Marks@位置标记

Location of Part@元件位置

Lock All Pre-routes@锁定全部预布线

Lock Designator@锁定标志符

Lock Pins@锁定引脚

Lock Primitives@锁定原始

Lock Sheet Primitive@锁定原始图

locked@锁定

Logarithmic@对数

Logic@对数

Logical@逻辑

Logical Designator@逻辑标志符

Low Confidence@低度匹配

Low Level@低等级

Lowest transparency@最低透明度

Lumped Elements@集中元素

Lumped Elements Pin Model@集中元素管脚模型

Make Equal@使相等

Make Horizontal Spacing of ComponentsEqual@使元件水平等间距

Make PCB Library@生成 PCB 库

Make Project Library@生成项目库

Make Vertical Spacing of Components Equal@使元件垂直等间距

Make VHDL Library@产生 VHDL 库

Manual@手动

Manufacturer@生产商

Map built-in libraries@映射内置库

Margin Width@边界宽度

Mark Manual Parameters@标记手控参数

Markers@标记

Mask@遮蔽

Mask Layers@遮蔽层

Mask Layers (A)@遮蔽层 (A)

Mask Level@遮蔽层次

Mask Matching@遮蔽匹配

Mask Set@遮蔽设置

Match By Parameters@按参数匹配

Material@材料

Max Dist. (mil)@最大距离(mil)

Max Width@最大线宽

Maximum (Ohms)@最大[欧姆]

Maximum (seconds)@最大[秒]

Maximum (Volts)@最大[伏特]

Maximum Stub Length@最大Stub长度

Maximum Via Count@最大过孔数量

Measure Distance@位距度量

Measure Primitives@基本度量

Measure Selected Objects@选定对象度量

Measure time@时间度量

Measurement@测量

Measurement Cursors@测量光标

Measurement Method@测量方法

Measurement Unit@度量单位

Measurement Units@度量单位

Mechanical@机械的

Mechanical 1@机械层1

Mechanical 10@机械层10

Mechanical 11@机械层11

Mechanical 12@机械层12

Mechanical 13@机械层13

Mechanical 14@机械层14

Mechanical 15@机械层15

Mechanical 16@机械层16

Mechanical 2@机械层2

Mechanical 3@机械层3

Mechanical 4@机械层4

Mechanical 5@机械层5

Mechanical 6@机械层6

Mechanical 7@机械层7

Mechanical 8@机械层8

Mechanical 9@机械层9

Mechanical Layer %s@机械层 %s

Mechanical Layer Pair@机械层配对

Mechanical Layer Pairs@机械层配对

Mechanical Layer(s) to Add to All Plots@机械层加到所有绘制图

Mechanical Layers@机械层

Mechanical Layers(M)@机械层 (M)

Mechanical Pair Properties@机械层配对属性

Mechanical1@机械层1

Mechanical16@机械层16

Mechanical2@机械层2

Mechanical3@机械层3

Mechanical4@机械层4

Mechanical5@机械层5

medium@中等的

Medium Confidence@中度匹配

Membership Checks@隶属关系校验

Merge All@全部合并

metric@公制

Microstrip@微波传输带

Mid Layer %s@中间层 %s

MidLayer1@中间层1

MidLayer10@中间层10

MidLayer11@中间层11

MidLayer12@中间层12

MidLayer13@中间层13

MidLayer14@中间层14

MidLayer15@中间层15

MidLayer16@中间层16

MidLayer17@中间层17

MidLayer18@中间层18

MidLayer19@中间层19

MidLayer2@中间层2

MidLayer20@中间层20

MidLayer21@中间层21

MidLayer22@中间层22

MidLayer23@中间层23

MidLayer24@中间层24

MidLayer25@中间层25

MidLayer26@中间层26

MidLayer27@中间层27

MidLayer28@中间层28

MidLayer29@中间层29

MidLayer3@中间层3

MidLayer30@中间层30

MidLayer4@中间层4

MidLayer5@中间层5

MidLayer6@中间层6

MidLayer7@中间层7

MidLayer8@中间层8

MidLayer9@中间层9

Mils/Sec@mils/秒

Mimic orcad Ports@模拟的Orcad端口

Min Length (mil)@最小长度(mil)

Min Prim Length@最小基本长度

Min Width@最小线宽

Minimum (Ohms)@最小[欧姆]

Minimum (Volts)@最小[伏特]

Minimum Angle@最小角度

Minimum Annular Ring (x - y)@最小环孔 (x - y)

Minimum Clearance@最小间隙

Minimum Primitive Size@最小的原始尺寸

Mirror@镜像

Mirror Layers@镜像层

Mirrored@镜像

Mirrored Component@镜像元件

Miscellaneous Styles@附加风格

Mismatched bus label ordering@总线标记次序不匹配

Mismatched bus widths@总线宽度不匹配

Mismatched Bus-Section index ordering@总线部分索引次序不匹配

Missing@遗漏部分

Missing Pad Names@遗漏焊盘名称

Missing Pins in Sequence@序列中遗漏管脚

Mix Sim Menu@混合仿真菜单

Mix Sim Standard@混合仿真标准

Mixed Sim@混合仿真

Model@模型

Model Assignments@模型分配

Model Found@发现模型

Model Map@模型连接信息

Model Name@模型名

Model Name not found in project librariesor installed libraries@在项目库及已加载库中没有发现模型名

Model Path@模型路径

Model Pin Designator@模型引脚标识符

Model Type@模块类型

Models@模型

Models for %s@%s 模型

Modification Type Description@修改类型描述

Modifications@更改

Modify Composite@修改合成

Modify Wave Colors@修改波形颜色

Mono@单色

Monte Carlo Analysis Setup@Monte Carlo分析配置

More Buttons@其他工具按钮

More Documents@更多文档

More Projects@更多项目

More Recent Documents@更多最近打开的文档

More Recent Projects@更多最近打开的项目

More Windows@更多窗口

Most recent document - %s@最近打开的文档 - %s

Most recent project - %s@最近打开的项目 - %s

Move Board Shape@移动板形

Move Board Vertices@移动般板顶层

Move Component@移动元件

Move Components To Grid@移动元件到网格

Move Room@移动布局空间

Move Rooms To Grid@移动布局空间到网格

Move Selected Components to Grid@移动选中元件到网格

Move Selected Objects@移动选中对象

Move Selection@移动选择部分

Move To Front@向前移动

Multi Layer@多层

Multi line comment@多行注释

Multi line string@多行字符串

Multi-Chann@多通道

Multi-Channel@多通道

Multi-Channel Mixer@多通道混频器

Multi-Layer@多层

MultiLayer@多层

MultiLayer Default Print@多层默认打印

Name Display@名称显示

Navigate@导航

Navigation Options@导航选项

NC Drill Files@NC 钻孔文件

NC Drill Format@NC Drill格式

NC Drill Setup@NC Drill设置

NC Editor@NC 编辑器

Net@网络

Net / Bus@网络/总线

Net and Layer@网络和层

Net Class@网络分类

Net Classes@网络种类

Net Identifier Scope@网络标识范围

Net Items@网络条目

Net Label@网络标记

Net Labels@网络标签

Net Name@网络名称

Net Options@网络选项

Net Tie@网络连接

Net Tie in BOM@在BOM中的网络连接

Net Track Width@网络线宽

Net Via Size@网络孔尺寸

NetLength@网络线长

Netlist@网表

Netlist For Document@文档网表

Netlist For Project@项目网表

Netlist Manager@网表管理

Netlist Menu@网表菜单

Netlist Options@网表选项

Netlist Status@网表状态

NetPinCount > 5@网络引脚数量 > 5

Nets@网络

Nets (Parameters Sets)@网络 (参数设置)

Nets In Class@网络分类

Nets/Layers@网络/层

New Chart@新建图表

New Command@新命令

New Component@新建元件

New Component Name@新元件名称

New from existing file@由已存在的文件来创建新文件

New from template@由模板来创建新文件

New Keyword Properties@新关键字属性

New Keyword Set Properties@新关键字集属性

New Location@新位置

New Part@新部分

New Plot@新键坐标图

New Rule Wizard@新规则导向器

New Time@新时间

New ToolBar@新工具栏

New waveform for each simulation@为每次仿真建立新波形

Next Component@下一个元件

Next Part@下一个部分

Next Tab@下一个标记

Next Transition@下一次转换

NO@否

No change@不改变

No Component Selected@无选中元件

No Configure@无配置

No current layer@没有当前层

No Default Template File@没有默认模板文件

No Document Menu@无文档菜单

No Document Shortcuts@无文档快捷方式

No Document Tools@无文档工具

No ERC@不进行错误规则检查标志

No Footprint Available@没有可用的封装

No items are selected for updating@没有选择用于修改的项

No Match@不匹配

No Model Selected@没有模型选中

No Net@无网络

No objects selected@无对象选中

No Output@无输出

No Page Setup@无页面设置

No Preview Available@无可用预览

No Report@无报告

No Schematic Component@没有原理图元件

No Setup Printer@无打印机设置

No signal or plane layer has been selected@没有选择信号层或内电层

No Symbol@无符号

No Updates@不改变

No Warnings@无警告

No-ERC Markers@无ERC标记

Node Count@节点数

Node Voltage and Supply Current@节电电压和电源电流

Node Voltage, Supply and Device Current@节电电压、电源和器件电流

Node Voltage, Supply Current and SubcircuitVARs@节电电压、电源电流、支路电流

Node Voltage, Supply Current, DeviceCurrent and Power@节电电压、电源电流、器件电流和器件功率

Nodes@节点

Noise@噪声

Noise Analysis Setup@噪声分析配置

Noise/Temp@噪声/温度

Non-Plated Hole Size@无铜过孔尺寸

Not all components have Signal Integritymodels set up@并非所有元件都有信号完整性分析模型

Not connected to network server. You arenot using any licenses@没有连接到网络服务器, 你没有使用任何软件许可证

Not connected to network server. You areusing one license@没有联接到网络服务器,你正在使用相应授权。

Not Logic Connection@反向逻辑连接

Nothing to Redo@无操作可重做

Nothing to Undo@无操作可撤销

Nothing to Undo (Ctrl+Z)@无操作可取消

NSX@NSX

Number of backups to keep@保存备份的数目

Number of copies@拷贝数量

Number of Plots Visible@可见图表数目

Number of versions to keep@保存版本的数目

Number Options@编号选项

Object Class Explorer@浏览对象分类

Object Kind@对象类型

Object Specific@对象特性

Object Type Checks@对象类型校验

Object's Electrical Hot Spot@对象电气热点定位

Octagonal@八边形

Octagons@八边形

ODB Steps@ODB 调试

ODB++ Files@ODB++ 文件

ODB++ Setup@ODB++设置

Off Grid Pads@关闭网格焊盘

Off Sheet Connector@关闭图纸间连接器

Offset Component Reference@偏移元件参考

On Demand@开启请求

OnBottom@在底层

Online@在线

Online DRC@在线DRC

Only show enabled mechanical Layers@仅显示使能的机械图层

Only show layers in layer stack@层堆栈中只显示信号层

Only show planes in layer stack@层堆栈中只显示内电层

OnMechanical@在机械层

OnMultiLayer@在多层

OnSignal@在信号层

OnSilkscreen@在丝印层

OnTop@在顶层

Open a document@打开一个文档

Open a project@打开一个项目

Open a project or document@打开项目或文档

Open Any Document@打开任何文档

Open Any Document (Ctrl+N)@打开任何文档 (Ctrl+N)

Open Any Existing Document (Ctrl+O)@打开任何已经存在的文档 (Ctrl+O)

Open Collector@开集电极

Open Collector Pull Up@开集电极上拉电阻

Open Collector PullUp@开集电极上拉电阻

Open Composite for editing@打开合成编辑

Open default primitive file@打开默认属性文件

Open Documents@打开文档

Open Emitter@开发射极

Open Emitter Pull Up@开发射极上拉电阻

Open Emitter PullUp@开发射极上拉电阻

Open Existing Project@打开存在的项目

Open Exported@打开输出文本

Open FPGA Vendor PIN File@打开FPGA 厂商 PIN文件

Open IBIS File@打开IBIS文件

Open In New Window@在新窗口打开

网友:


网友:
    谢谢,不知道哪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