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手指焊盘为什么不是顶层和底层统一大小呢?

楼主(2020-03-21):
    为什么有的焊盘是一整块,有的焊盘却要分为两个焊盘,如红圈圈中的地方?

网友A:
    为了使电源、地保持低阻抗,高速信号尽量保持阻抗一致,同时还要考虑生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使电源、地保持低阻抗,高速信号尽量保持阻抗一致,同时还要考虑生产要求

原来是这样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