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stat

楼主(2020-03-21):
netstat命令是一个监控TCP/IP网络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它可以显示路由表、实际的网络连接以及每一个网络接口设备的状态信息,
语  法:netstat [-acCeFghilMnNoprstuvVwx][-A网络类型>][--ip]
补充说明:利用netstat指令可让你得知整个Linux系统的网络情况。
参  数:
-a或--all   显示所有连线中的Socket。
-A网络类型>或--网络类型>   列出该网络类型连线中的相关地址。
-c或--continuous   持续列出网络状态。
-C或--cache   显示路由器配置的快取信息。
-e或--extend   显示网络其他相关信息。
-F或--fib   显示FIB。
-g或--groups   显示多重广播功能群组组员名单。
-h或--help   在线帮助。
-i或--inteRFaces   显示网络界面信息表单。
-l或--listening   显示监控中的服务器的Socket。
-M或--masquerade   显示伪装的网络连线。
-n或--numeric   直接使用IP地址,而不通过域名服务器。
-N或--netlink或--symbolic   显示网络硬件外围设备的符号连接名称。
-o或--timers   显示计时器。
-p或--programs   显示正在使用Socket的程序识别码和程序名称。
-r或--route   显示Routing Table。
-s或--statistice   显示网络工作信息统计表。
-t或--tcp   显示TCP传输协议的连线状况。
-u或--udp   显示UDP传输协议的连线状况。
-v或--verbose   显示指令执行过程。
-V或--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w或--raw   显示RAW传输协议的连线状况。
-x或--unix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A unix"参数相同。
--ip或--inet   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A inet"参数相同。

1) netstat -tl    -nltp
查看当前tcp监听端口
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only servers)
Proto Recv-Q Send-Q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State
tcp        0      0 *:rrac                  *:*                     LISTEN
tcp        0      0 *:34006                 *:*                     LISTEN
......

2) netstat -tlp
查看当前tcp监听端口, 需要显示监听的程序名,当不清楚mysql的监听端口时比较好用
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only servers)
Proto Recv-Q Send-Q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State       PID/Program name
tcp        0      0 *:rrac                  *:*                     LISTEN      -
tcp        0      0 *:34006                 *:*                     LISTEN      23425/mysqld
......

3) netstat -tl | grep 34006
    只查看mysql的监听端口,当前启动的mysql端口为34006,明确知道mysql监听端口时使用

4) netstat -ta | grep 34006
tcp        0      0 *:34006                 *:*                     LISTEN
tcp        0      0 linux.local:34006       linux.local:41485       ESTABLISHED
tcp        0      0 linux.local:34006       linux.local:41486       ESTABLISHED
...
tcp        0      0 10.3.2.35:41488         10.3.2.35:34006         ESTABLISHED
tcp        0      0 10.3.2.35:41489         10.3.2.35:34006         ESTABLISHED
tcp        0      0 10.3.2.35:41490         10.3.2.35:34006         ESTABLISHED

由于数据库和运用程序都放在同一台机器了,因此这里连接被显示了两次. 可以使用-p参数来显示PID,然后grep PID.

5) netstat -tap | grep 34006 | grep 23425
    23425是当前mysql的PID
tcp        0      0 *:34006                 *:*                     LISTEN      23425/mysqld
tcp        0      0 linux.local:34006       linux.local:41510       ESTABLISHED 23425/mysqld
tcp        0      0 linux.local:34006       linux.local:41511       ESTABLISHED 23425/mysqld
tcp        0      0 linux.local:34006       linux.local:41516       ESTABLISHED 23425/mysqld 从 整体上看,netstat的输出结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称为有源TCP连接,另一个是Active UNIX domain sockets,称为有源Unix域套接口。在上面的输出结果中,第一部分有5个输出结果,显示有源TCP连接的情况,而第二部分的输出结果显示的是 Unix域套接口的连接情况。Proto显示连接使用的协议;RefCnt表示连接到本套接口上的进程号;Types显示套接口的类型;State显示套 接口当前的状态;Path表示连接到套接口的其它进程使用的路径名。
事实上,netstat是若干个工具的汇总。

◆ 显示路由表
在随- r标记一起调用n e t s t a t时,将显示内核路由表,就像我们利用r o u t e命令一样。产生的输出如下:

[root@machine1 /]$ netstat -nr
Kernel IP routing table
Destination Gateway Genmask Flags MSS Window irtt Iface
210.34.6.0 0.0.0.0 255.255.255.128 U 0 0 0 eth0
192.168.1.0 0.0.0.0 255.255.255.0 U 0 0 0 eth1
127.0.0.0 0.0.0.0 255.0.0.0 U 0 0 0 lo
0.0.0.0 210.34.6.2 0.0.0.0 UG 0 0 0 eth0

- n 选项令netstat以点分四段式的形式输出IP地址,而不是象征性的主机名和网络名。如果想避免通过网络查找地址(比如避开DNS或NIS服务器),这一点是特别有用的。
netstat 输出结果中,第二列展示的是路由条目所指的网关,如果没有使用网关,就会出现一个星号(*)或者0.0.0.0;第三列展示路由的概述,在为具体的I P地址找出最恰当的路由时,内核将查看路由表内的所有条目,在对找到的路由与目标路由比较之前,将对I P地址和genmask进行按位“与”计算;第四列显示了不同的标记,这些标记的说明如下:

■ G 路由将采用网关。
■ U 准备使用的接口处于“活动”状态。
■ H 通过该路由,只能抵达一台主机。
■ D 如果路由表的条目是由ICMP重定向消息生成的,就会设置这个标记。
■ M 如果路由表条目已被ICMP重定向消息修改,就会设置这个标记。

netstat输出结果的Iface显示该连接所用的物理网卡,如eth0表示用第一张,eth1表示用第二张。

◆ 显示接口特性

在随- i标记一起调用时, netstat将显示网络接口的当前配置特性。除此以外,如果调用时还带上-a选项,它还将输出内核中所有接口,并不只是当前配置的接口。netstat-i的输出结果是这样的:

[root@machine1 /]$ netstat -i
Kernel Interface table
Iface MTU Met RX-OK RX-ERR RX-DRP RX-OVR TX-OK TX-ERR TX-DRP TX-OVR Flg
eth0 1500 0 787165 0 0 1 51655 0 0 0 BRU
eth1 1500 0 520811 0 0 0 1986 0 0 0 BRU
lo 3924 0 1943 0 0 0 43 0 0 0 LRU

MTU 和Met字段表示的是接口的MTU和度量值值;RX和TX这两列表示的是已经准确无误地收发了多少数据包( RX - OK / TX - OK)、产生了多少错误( RX-ERR/TX-ERR)、丢弃了多少包(RX-DRP/TX-DRP),由于误差而遗失了多少包(RX-OVR/TX-OVR);最后一列展示的是 为这个接口设置的标记,在利用ifconfig显示接口配置时,这些标记都采用一个字母。它们的说明如下:

■ B 已经设置了一个广播地址。
■ L 该接口是一个回送设备。
■ M 接收所有数据包(混乱模式)。
■ N 避免跟踪。
■ O 在该接口上,禁用A R P。
■ P 这是一个点到点链接。
■ R 接口正在运行。
■ U 接口处于“活动”状态。

◆ 显示链接
netstat 支持用于显示活动或被动套接字的选项集。选项- t、- u、- w和- x分别表示TCP、UDP、RAW和UNIX套接字连接。如果你另外还提供了一个- a标记,还会显示出等待连接(也就是说处于监听模式)的套接字。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份服务器清单,当前所有运行于系统中的所有服务器都会列入其中。

调用netstat -ta时,输出结果如下:

[root@machine1 /]$ netstat -ta
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servers and established)
Proto Recv-Q Send-Q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State
tcp 0 2 210.34.6.89:telnet 210.34.6.96:2873 ESTABLISHED
tcp 0 0 210.34.6.89:1165 210.34.6.84:netbios-ssn ESTABLISHED
tcp 0 0 localhost.localdom:9001 localhost.localdom:1162 ESTABLISHED
tcp 0 0 localhost.localdom:1162 localhost.localdom:9001 ESTABLISHED
tcp 0 0 *:9001 *:* LISTEN
tcp 0 0 *:6000 *:* LISTEN
tcp 0 0 *:socks *:* LISTEN
tcp 0 80 210.34.6.89:1161 210.34.6.10:netbios-ssn CLOSE

上 面的输出表明部分服务器处于等待接入连接状态。利用- a选项的话,netstat还会显示出所有的套接字。注意根据端口号,可以判断出一条连接是否是外出连接。对呼叫方主机来说,列出的端口号应该一直是一个 整数,而对众所周知服务(well known service)端口正在使用中的被呼叫方来说,netstat采用的则是取自/etc/services文件的象征性服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