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汽车电子涉及的EMC测试标准

楼主(2020-03-21):
目前汽车电子涉及EMC测试的标准主要分为2类:

1:针对电源供电的传导瞬时测试

2:针对通信接口静电、浪涌测试

针对电源测试包含有Pulse 1(a)仿真电感性负载因电源切断产生的瞬时事件,Pulse 2(a)模拟束线的电感性负载因为电流突断产生的瞬时,Pulse 2(b)模拟鼓风机或雨刷马达因运转的电源移除所产生的瞬时,Pulse 3(a)(b)则是模拟因为切换过程产生的瞬时波,pulse 5 电池掉电的抛负载瞬时波。

本文主要介绍的是CAN接口的静电、浪涌测试。

电测试标准一般都有国际电工委员会所制定的IEC61000-4-2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10605 标准,这两者的测试模型一样,具体就是内部发生器的电容值不一样,而且汽车级产品规定了需满足ISO10605 空气25KV的测试需求。

如图所示,列举了2个标准中各个测试级别的能量示意,所以汽车产品测试的25KV静电放电能力比IEC规定的15KV测试严格很多。

为了保护CAN收发器不受上面提到的ISO10605 ESD等恶劣瞬态电压的影响,可以在总线线路CANH和CANL上放置一个TVS二极管。这个TVS二极管作为一个钳制电路,将任何出现的高能脉冲引向接地,使其远离收发器。当选择一个二极管时,有一点要注意,要按照设计要求,使二极管的额定值达到预计能量等级

雷卯SMC24为SOT23封装的双向24V保护组件。

低电容的产品可以满足CAN信号速度高达2Mbit/s的速度而不会丢包;

低的钳位电压也确保瞬态浪涌发生时,后端芯片承受较小的浪涌压力;

ESD防护等级可达IEC61000-4-2接触放电和空气间隙放电30kV,而EFT防护等级则可达IEC61000-4-4 4kV,并通过AECQ101车规可靠度验证,保证操作温度从低温-55度C至高温125度C,以确保车体内的严苛的高低温操作环境应用。

ESD器件的布置建议

a)        将设备尽可能靠近输入端或连接器

b)        最小化设备与受保护线路之间的路径长度。

c)        将并行信号路径保持在最低限度。

d)        避免运行受保护的导体与未受保护的导体并联。

e)        最小化所有印刷电路板PCB)的导电回路,包括电源和接地回路。

f)         最小化对地的瞬态返回路径长度。

g)        避免使用共享的瞬态返回路径到公共接地点。

h)        尽可能使用地平面,多层印刷电路板,使用地面通孔。

网友:
ESD防护等级可达IEC61000-4-2接触放电和空气间隙放电30kV

网友:
没这么简单,分整车测试的标准和零部件测试标准,前者认证有要求,后者大多是借鉴国际标准以及自身会做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