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绘图工具箱使用

楼主(2020-03-21):
matlab有自带的绘图工具箱mapping  toolbox,以及不自带的工具箱m_map,下面我将先介绍自带的工具箱函数

    worldmap('World') %’World’还可以换成’china’,’asia’等等

    load coast   %加载海岸线的经纬度数据lat和long

    plotm(lat, long,’k’)%将海岸线画出来,颜色是黑色,效果如下所示

如果你直接在命令窗口输入worldmap的话会弹出如下,直接选择你需要的地区即可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无法满足你的需要,且看下面的程序

worldmap([0,60],[0 160])  %画出指定区域

load coast

    plotm(lat,long,'k')

    plotm(lat2,lon2,'r')  %lat2,lon2是一条香港到东京的航线的经纬坐标,读者可以自己找一些数据做

如果你想改变陆地的颜色且看下面的程序

worldmap([0,60],[80 160])

patchm(lat,long,'g');  %g代表green,你也可以任意修改RGB,如patchm(lat,long,[0.5 1 0.5])

    print('-dpng','-r500','h')%用Print语句可以很好的保存图片的颜色,本句代表把图片保存在当

    %前目录文件夹,名为h.png,分辨率为500,当然你也可以修改,如print('-djpg','-r100','h').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