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电阻的特点_消除过渡电阻的措施

楼主(2020-03-21):
过渡电阻

  过渡电阻是一种瞬间状态的电阻。当电气设备发生相间短路或相对地短路时,短路电流从一相流到另一相或从一相流入接地部位的途径中所通过的电阻。相间短路时,过渡电阻主要是电弧电阻。接地短路时,过渡电阻主要是杆塔及其接地电阻。一旦故障消失,过渡电阻也随之消失。

  过渡电阻的特点

  短路点的过渡电阻是当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时,短路电流从一相流到另一相或从一相流入地的途径中所通过的物质的电阻,这包括电弧电阻与接地电阻等。相间短路的过渡电阻主要由电弧电阻组成,过渡电阻的大小如下式:

  接地短路时:500kV线路最大过渡电阻按300Ω考虑,220kV线路则按照100Ω考虑。

  过渡电阻基本呈纯电阻性质,在故障初瞬时较小,随着时间加长而逐渐变大。

  消除过渡电阻的措施

  过渡电阻会造成距离保护不正确动作,对于短线路情况更加严重(动作特性小),消除影响的措施如下:

  (1)动作特性的偏移

  过渡电阻使得测量阻抗向R轴偏移,因此为消除过渡电阻的影响,可以将阻抗继电器的动作特性向R轴偏移,对于圆特性方向阻抗继电器,相当于将整定阻抗角减小防止,如此抗拒动的能力增强了。此时为了防止阻抗继电器的超越,可以采用电抗继电器(特性如上图c中的直线6所示,直线6与测量阻抗△Z’平行)。

  对于广泛使用的正序电压极化的方向阻抗继电器,可以将极化电压移相(一般取),可有:

  正方向阻抗动作方程变为:

  送电侧θ一般取00、150、300、450。则在正方向故障,记忆作用消失前,其动作特性由下图中的圆1变为圆2。从图中可见圆2较圆1抗过渡电阻的能力有所提高。为防止超越增加电抗继电器(特性如上图c中的直线6),因此实际的正序电压极化的方向阻抗继电器的动作特性为复合特性(圆2与直线ab),其中阴影部分为动作区。

  (2)采用四边形阻抗继电器

  设置四边形阻抗继电器的角度就可以很好的消除过渡电阻的影响。

网友:
接地短路时,过渡电阻主要是杆塔及其接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