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敏电阻阻值变化_湿敏电阻符号

楼主(2020-03-21):
湿敏电阻阻值变化

  湿敏电阻的阻值随着湿度的增加电阻变小。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变值电阻都是当某种变化的越大,它本身的电阻会变小的。就好像光敏电阻,热敏电阻那些,光度越大,温度越高,它的电阻都是变小的。

  湿敏电阻符号

  下图所示是湿敏电阻器电路图形符号。在湿敏电阻器电路图形符号中,用大写的R表示电阻,用字母S表示其阻值与湿度相关。在其他电路图形符号中用一个黑点表示是湿敏电阻器。

  湿敏电阻器型号命名方法

  湿敏电阻器型号可分为3个部分,各部分的含义见表2-5。例如:msOl-a是通用型湿敏电阻器,m表示敏感电阻器,s表示是湿敏电阻器,Ol-a是序号。

网友:
湿敏电阻的阻值随着湿度的增加电阻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