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拉电阻,什么时候可以用公共端电阻代替多个电阻啊

楼主(2020-03-21):
从书上看了个电路,多个并联输出的数码管连接上拉电阻说不能用一个电阻接在公共端代替多个电阻?我看有的图上就是用接在公共端代替的,什么时候可以用公共端电阻代替多个电阻啊?! {5 I2 P7 Y' l; ?: s

网友:
数码管实际上就是控制流过发光二级管两端的电流,电阻只是起到限流的作用,只要能得到合适的电流就可以了;二极管亮时,需要流过的电流在一个范围内,3-20mA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