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碳膜电阻与金属膜电阻在应用上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0-03-21):
最近用到一些电阻,碳膜电阻,不知道他与金属膜电阻在应用上的区别,还有一些电阻后面标有功率,是功率电阻吗?现在搞的有点乱求人帮解答

网友:
功率电阻当然是用在大电流的场合,例如开关电源上,输出端的假负载就是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