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PTC热敏电阻的电阻转换为PT100电阻值吗?

楼主(2020-03-21):
我有一个通用的PID温度控制器,支持pt100传感器。我想把它合到一个PTC热敏电阻的设备,它不被控制器支持。电阻值的大小和斜率不同于PT100。可以制造一个电路,将PTC热敏电阻的电阻转换为PT100电阻值吗?电路必须用PTC传感器输入来自器件的电阻,然后根据公式输出PT100电阻。也许用微控制器和Digi锅?这是可行的还是可行的?任何方向的帮助,我们将不胜感激。" r: p# {' C$ i: j6 [

网友:
对于pt100传感器,电阻大约在0.4Ohm/degC变化,所以与标准数字子直接连接不能很好地工作,而且步骤太大。然而,与类似的电路,可以获得像样的分辨率。在所附的示例中,双数字的两个输出是并联的,并且给出的值给出~1degC分辨率或优于+/-50DegC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