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FPC板面常见的缺陷及它的解决办法吧

楼主(2020-03-21):
快来看看FPC板面常见的缺陷及它的解决办法吧

1. FPC柔性线路板线条间或单根线条侧面显影后产生气泡
    主要原因:两根或多根线条间起气泡主要是由于线条间距过窄且线条过高,网印时使阻焊料无法印到基材上,致使阻焊料与基材间有空气或潮气存在,在固化和曝光时气体受热产生膨胀引起单根线条主要是由于线条过高引起,在刮刀与线条接触时,线条过高,刮刀与线条间的角度增大,使阻焊料无法印到线条根部,使线条根部侧面与阻焊层间有气体存在,受热后产生气泡。
    解决方法:网印时应目检网印料是否完全印到基材及线条侧壁,电镀时严格控制电流。

    2. FPC柔性线路板孔里有阻焊和图形有针孔
    主要原因:FPC柔性线路板在网印时没有及时印纸,造成网版堆积残余油墨过多,在刮刀压力下把残余油墨印入孔内,还有丝网目数太低,也会造成孔里阻焊。照相底版上有污物造成FPC柔性线路板在曝光过程中应见光的部分没有见光,造成图形有针孔。
    解决方法:及时印纸和选用高网目的丝网制版;曝光过程中经常检查照相底版的清洁度。

    3. FPC柔性线路板阻焊层下铜箔线条上有发黑的迹象
    主要原因:FPC柔性线路板在擦板后水未烘干,印阻焊前印制板表面被液体溅过或是用手模过。
    解决方法:网印时目检印制板两面铜箔是否有氧化现象。

    4. FPC柔性线路板表面有污物和不均匀
    主要原因:表面有污物是空气中的飞毛等杂物造成的,表面不均匀是因为在网印时没有注意及时印纸,清除网版的残余油墨,造成表面不均匀现象。
    解决方法:洁净间要充分保证操作者的清洁度,避免无关人员穿行洁净间,定期打扫洁净间,在网印时及时印纸清除网版的残余油墨。

    5. FPC柔性线路板有重影和龟裂的现象
    主要原因:重影是因为在网印时FPC柔性线路板定位不牢和网版上的残墨没有及时去掉堆积到印制板上造成整个FPC焊盘旁边有规律的墨点存在,龟裂是由于在FPC曝光过程中,曝光量不足,造成板面有细小裂纹。
    解决方法:用定位销固定牢固和及时印纸去掉网版上的残墨;测曝光量使曝光灯能量,曝光时间等参数综合值达到9—11级曝光级数之间,在这个范围内就不会出现龟裂。

    6. FPC柔性线路板两面颜色不一致和跳印飞白问题
    主要原因:两面网印的刀数相差很大,还有就是新旧墨的混用,有可能一面是用搅拌好的新墨,而另一面是用的放置很长时间的旧墨。跳印是由于电镀电流过大,镀层厚,造成图形线条过高,在网印FPC柔性线路板时,由于刮板刀与网印框成一定角度网印,所以在线条两侧由于线条过高,就不下墨造成跳印,另一个原因是刮板刀有缺口,缺口处不下墨,造成跳印。
    解决方法:尽量保持网印的刀数一致,避免新旧墨的混用;主要控制电镀电流和检查刮板刀是否有缺口。

网友:
FPC板面常见的缺陷及它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