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制作锣带的基本步骤

楼主(2020-03-21):
CAM350制作锣带的基本步骤

一、根据MI要求检查outline的尺寸及孔刀边数据,内角R值要求,画好成品Outline。
二、分好层,一般习惯性的保留原装outline和原装钻带,套板outline和生产钻带,以及要生成的rout层,delete那些与做锣带无关数据。
三、设定NC Tool Table,用MI指定的定位孔,根据内槽大小,拼片间距以及内角的R值要求来选用刀具,着里需要注意的是要到NC Editor的界面下。
四、用NC界面下Utilities菜单选Gerber to mill,直接生成锣带,在转换的过程中注意走刀方向和是否补偿。用Edit菜单下的Copy命令把生产钻带的定位孔(即根据MI要求在刀具表里已经设定好的)Copy To Layers(目的层就是rout层)。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定位孔时要尽量能防反,以免铣边操作员上反板。
五、退出NC界面到CAM界面,到Utilities菜单选Draw To One-Up Border(定Border,就时选成品外围),到PanlelEditor界面下,点窗口上方的Setup,将advanced选项打勾,在按OK。再点create键,将spreadsheet切换成AutoCalc(左击鼠标,选yes即可),选delete inage将那些不是按你的意愿拼片的Border删除,只保留第一个,将表格里的数据都改为O,按OK。到Edit菜单里用Copy命令将片拼好,就可以输出锣带了,保存资料,退出Panlel Editor界面。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