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ESD设计中残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21):
ESD设计中,当ESD二极管把高脉冲箝位到一定的电压后电压不就是个定值吗?为什么会有残压?残压是什么意思?请大神指导。6 K* r) j- d. O4 t

网友:
残压:防雷专业术语,简单说就是雷电放电时产生的电流经过防雷器(避雷针)时,在防雷器两端形成的电压,很多人解释为“残存的电压”、“剩余电压”等等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