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路径上Via数量统计

楼主(2020-03-22):
请教高手,比如BGA引出的一个net,以Xnet方式分别接到Device1、Device2和Device3。通过skill如何得知:
BGA —>Device1的via(换层)数是多少?
BGA —>Device2的via(换层)数是多少?
BGA —>Device3的via(换层)数是多少?

网友:
    allegro的话,在规则设置里就可以看了啊

楼主:
    CMGR里是有,但通过skill要如何获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