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个多模块供电的stm32板子,电源如何如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

楼主(2020-03-22):
这是电路所用到的模块,比较多个。
目前是下面的供电电路和转换电路,我怕电路的电流不够,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求各位指导!!!

楼主:
之前没把照片弄好,要先上传才可以显示,不上传是空白

网友A:
先大概算下所有外设需要的电流大小,根据这个电流来选择dc-dc或者ldo

网友B:
建议将系统供电网络整理成树状图,然后计算每个分支上的最大工作电流,每个分支上的电流知道了,LDO就好选了。

网友C:
有几个因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1、USB供电是用电源适配器吗?台式机USB端口电流只有500mA,这个需要注意。

2、大部分模块电流需求都是在+5V电源网络上的,累加各种模块的电流需求,然后在PCB上再加一个保险丝可能会更好。

3、继电器那个控制信号应该加隔离,用三极管隔离还是光耦隔离之类的都行,还有就是继电器两端有续流二极管吗?

网友D:
觉得5楼考虑的很到位,要是USB供电的电流满足不了需求的话,看是否可以考虑用MOS(选择电流合适的MOS)去控制5V的电路

网友E:
2G,收音机,显示频;同时工作功率加起来大于5W了吧,怎么感觉USB供电不大靠普。

网友F:
整理电源树,要有每个电源模块的电压电流、LDO或者DC-DC的转换效率、再汇总换算成功耗。整个系统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因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1、USB供电是用电源适配器吗?台式机USB端口电流只有500mA,这个需要注意 ...

恩恩 用的电源适配器;
在PCB上再加一个保险丝,具体怎么操作呢?我还没有使用过保险丝,一个小小毕设会不会有点大才小用呢?
继电器我是买了模块的,模块上有二极管,ss14和5.1V的二极管;使用模块那个控制信号也要加吗?求告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大概算下所有外设需要的电流大小,根据这个电流来选择dc-dc或者ldo

好的谢谢,我在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5楼考虑的很到位,要是USB供电的电流满足不了需求的话,看是否可以考虑用MOS(选择电流合适的MOS)去控 ...

恩恩 ,我考虑用7805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将系统供电网络整理成树状图,然后计算每个分支上的最大工作电流,每个分支上的电流知道了,LDO就好选 ...

好的,谢谢,已经计算了 在考虑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2G,收音机,显示频;同时工作功率加起来大于5W了吧,怎么感觉USB供电不大靠普。

难道单片机还可以其他供电吗?求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理电源树,要有每个电源模块的电压电流、LDO或者DC-DC的转换效率、再汇总换算成功耗。整个系统就一目了然 ...

这个太难了,没怎么学过,可有详细操作么

网友:
我们目前的做法一般是,先把供电的电压和每个电压的电流估算好(一般按照芯片最大功耗估算),然后选择2倍电流的DCDC或LDO(因为高温时电源芯片的带载能力回降低一半,就可以了。在PCB设计时需要注意电源平面的分割,一定要能通过设计的最大电流才行。

网友:
采用12V供电,LDO分别到单片机,收音机和2G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