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走线短不用做阻抗匹配呢

楼主(2020-03-22):
    前几天写的关于示波器的文章,提到了探头上面的寄生电容,两个导体并排放置,天然就是一个电容。忽然想到,现如今HDMI 线里面的信号速率到上Ghz,HDMI线也做到了十几米,这么长,等效电容肯定不小啊?这怎么能传呢?信号不都被寄生电容滤波滤没了么?
    虽说这个时候也能用均匀传输线理论,集总参数模型,分布参数模型来说一说,但总觉得没理解,如何去想象这个波在里面传输的过程。
    我们硬件工程师总能记一大堆的结论,久而久之,总会忘记这些结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甚至忘记了如何通俗的理解这些结论的形成过程。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看一些文章都能懂,然而遇到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总不知道如何从理论去分析。
    于是乎,我又去翻了翻传输线理论的课本,并用Matlab做了几个实验,感觉挺有意思。
    如何理解传输线理论
    这个推导过程简单概述如下:
    首先建立分布参数模型,均匀传输线分割成许多微分段,由电阻,电感,电容,导纳构成,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可以列出电流电压的表达式。
    然后通过数学微分运算,二阶齐次线性常系数微分方程通解,,最终可推算出传输线上电压和电流表达式:
    再根据边界条件,终端电压和电流值,求得一套A1和A2的值(其值为实数常数)。
    经过一顿猛于虎的操作之后(作为学渣,能看到这里我还真有点佩服自己了),得出了传输线上各个点的电压公式如下:
    这里z是位置变量,表示到源端的距离,t是时间变量。这个公式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项指的是信号源向负载方向传播的行波,为入射波,其振幅按照随传输线方向衰减。
    第二项指的有负载想信号源方向传播的行波,称为反射波,其振幅按照随传输线反方向衰减。
    任一点的波形实际值是入射波和反射波在该点的叠加。
    如何理解后面一项是前面一项的反射呢?
    从表达式可以看出,
    因为A1和A2为实数,所以file:///C:/Users/wuxiaochu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6.png的波形形状实际是file:///C:/Users/wuxiaochuan/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8.png在z处的镜像,只是幅值不同。
    我们硬件工程师关注的重点是终端接收到的信号波形
    当终端距离源端的距离是n分之一的波长时,相对波长属于短距离传输,可当作无衰减的,因此电压公式变为
    反射系数也可以从推导过程中得出:
    反射系数= (ZL-Z0)/ (ZL+Z0)
    为什么走线短不用用阻抗匹配
    经常有个结论,当信号上升沿小于6倍的传输线长度对应的时延,就要看作是高速信号,需要做阻抗匹配了,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先来做个试验:
    实验目的:看不同反射系数,不同传输线长度,终端波形随实际的变化情况
    根据方波的傅里叶傅里叶展开式为
    电路中数字信号可以看做是方波,或者是梯形波(取部分谐波)。我们设定一些已知条件来做实验:
    ---方波频率为w
    ---传输线长度与基频率波长的比值为length
    ---终端反射性系数为参量reflex
    ---源端反射系数为0(为了便于实验,假定源端阻抗匹配好了,不会再发生反射)
    原入射波激励函数为:
         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可以求得终端波形函数(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加)为:
    求得源端叠加波形函数为(即我们实际看到的):
    下面来看看图形情况:
    1----方波取19次谐波,传输线长度取最高次谐波对应波长的1/3此时对应信号上升沿等于6倍的传输线延时),终端反射系数为1,波形情况如下
    可以看到,基本看不到失真。
    这里解释下,为什么源端初始激励是最终看到波形的1一半左右,这是因为终端是全反射的,传输线短,所以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到一起就增大了。
    另外可能会有疑问,终端波形不是比初始激励大了一倍吗?而现实中我们看到的都是源端和终端一致。这是因为我们实验的前提是源端是阻抗匹配好的,反射系数为0,所以信号经过驱动内阻与阻抗匹配到传输线上,幅度就变成原来一半了,而我们图中的初始激励是已经降低之后的,是在传输线上的。
    实际我们测量的源端和终端的波形一致,都是叠加的,从图上也可以看出,源端和终端的叠加波形基本一致,只是有一定的时延。
    2----方波取19次谐波,传输线长度取最高次谐波对应波长的2/3倍(此时对应信号上升沿的3倍的传输延时),终端反射系数为1,波形情况如下
    可以看出,波形已经是有明显失真的。
    根据前面2个例子,我们就能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信号上升沿小于6倍的传输线长度对应的时延,就要看作是高速信号,需要做阻抗匹配了,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好久没用Matlab了,试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下面贴出源代码,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试验下,可以修改反射系数,传输线长度,谐波数等等,可以看到各种形状,玩一玩能理解更好。
    源代码如下:
    %方波展开式 wave=4/pi*{sinwt+1/3*sin3wt+1/5*sin5wt+...+(1/2n+1)*sin((1/2n+1)wt)}
    t=-pi:0.001:5*pi;
    omega=2*pi;
    reflex=1;%反射系数
    n_max = [1:2:1000];
    % N=34;%100次谐波
    N=10;
    % for k=1:N
    m = 3;%最高波长的m分之1
    length = 1/(N*m);
    for k=1:N
    n=1:2:n_max(k);
    b=4./(pi*n);
    wave_dr=b*sin(omega*n'*t);  %驱动端原始波形
    end
    for k=1:N
    n=1:2:n_max(k);
    b=4./(pi*n);
    wave_s=b*(sin(omega*n'*t)+reflex*sin(omega*n'*t+2*2*pi*length*n'));  %源端叠加波形
    end
    for k=1:N
    n=1:2:n_max(k);
    b=4./(pi*n);
    wave_r=b*(sin(omega*n'*t-2*pi*length*n')+reflex*sin(omega*n'*t+2*pi*length*n'));  %终端叠加波形
    end
    figure;
    plot(t,wave_dr);%驱动端原始波形
    hold on;
    plot(t,wave_s);%源端叠加波形
    hold on;
    plot(t,wave_r);%终端叠加波形
    hold off;
    % xlabel('时间轴t'),ylabel('幅度')
    xlabel('时间轴t'),ylabel('幅度')
    axis([0 pi/2 -2.5 2.5])
    title(['谐波数=',num2str(n_max(k))])
    关于传输线,有几个文档,Matlab的源文件,大家感兴趣可以下载,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在微信号回复“传输线”即可获得下载链接

网友:
    足够短,不构成传输线模型,而是集总电路模型,不需要考虑端接

网友:
    当信号采样窗口(一般在一个位的中端)到来时,因为不匹配造成的信号反射能量已经因为多次(跑的距离越短那折返的次数就越多)在传输线两端做往返跑(每次折返都要损失一部分能量)而变得微乎其微,对正常波形的影响自然就不需要考虑了。

楼主:
在中间插入一段异变传输线时,不管在第一个界面处发生的反射如何,它总在第二个界面处发生的反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因为Z1和Z2的值互换了。这样,如果突变长度很短,来自两端的反射就可以相互抵消,对应信号完整性的影响就可以忽略。
--------关于上面这段,我想到了跨电源分割走线,没想明白,请教下:
    跨分割----现有一个信号线跨接电源平面A和B,分别看信号参考电源平面A和B,阻抗都是匹配好的,且值相同,在中间跨接的地方,阻抗不连续。一般情况跨分割的沟壑一般很短,只有十几个mil。如果按照上述的说法,那岂不是跨分割对信号影响不大?但我们设计电路的时候,基本都会要求不要跨分割的吧

网友:
    和波长比短,相当于低频长距,传输线效应小,影响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中间插入一段异变传输线时,不管在第一个界面处发生的反射如何,它总在第二个界面处发生的反射大小相等 ...

    跨分割导致的SI问题,我认为不是在于信号阻抗匹配变化,而是参考平面的信号回流问题,分割导致回流信号要绕路,使得环路面积变大,辐射增强。所以,有时候会在不得不跨平面的地方,比如两个电源层处,在信号走线的正下方,放置一个小电容短接2个电源网络,提供高频回路最短路径,叫 缝合电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跨分割导致的SI问题,我认为不是在于信号阻抗匹配变化,而是参考平面的信号回流问题,分割导致回流信号要 ...

    谢谢,回路面积大,辐射增强,我能明白。
如果不管辐射的问题,仅看信号因为反射造成失真的问题,是不是影响不大呢?

网友:
    背景问题:当某层上的信号跨过相邻参考平面的分割区域时,讨论信号完整性总是会引起争论。有人说信号不应该跨分割,因为这将会增加串扰,并且很有可能过不了EMC,有人说如果小心设计层叠结构和电源/地平面上分割缝隙的宽度,应该不会有问题…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当然最好的回答就是“it depends!”,本文就来讨论一下信号通过分割平面时的情况。
。。。。。
    再回到主题,到底哪种说法是正确的?二者都不全对,本文中讨论了微带线通过分割平面的几种情况。从信号完整性的角度看,在一定条件下,微带线通过分割平面是没问题的。例如上边的仿真,只要分割平面的间隙减小到5mil,并且在相邻平面层之间加一层薄的介质层时,串扰没有明显的增加。根据实际的噪声容限,这个可能不会有影响。

    但就通过EMC来说,还是有更多的风险和疑虑。但是不会存在一部分返回电流永远不流向参考平面缝隙的边缘的情况,因此仍然存在EMI的风险。因为实际设计中有很多相关性影响最终性能,所以很难有一个通用的规则在这里适用,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也适用。

    一般情况下微带线应避免跨分割,当根据实际layout和板子的层叠结构不能做更详细的分析时,或许可以寻找其他可减轻噪声辐射的方法,比如增加额外的外部屏蔽。

最后本文强调的是对于现在的高速设计,我们不能仅通过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或EMC中的一个来限制自己的思维,必须要三者同时考虑。如果仅考虑信号完整性而不考虑EMC的话,我们可能会下错误的结论,最后产品可能会因为EMC兼容测试而失败。

网友:
    http://www.elecfans.com/d/640219.html,完整的原文在此,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