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COMS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20-03-22):
一.TTL定义
   TTL集成电路的主要形式为晶体管-晶体管逻辑门(transistor-transistorlogic gate),TTL大部分都采用5V电源。
   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因为2.4V与5V之间还有很大空闲,对改善噪声容限并没什么好处,又会白白增大系统功耗,还会影响速度。所以后来就把一部分“砍”掉了。也就是后面的LVTTL。
   LVTTL又分3.3V、2.5V以及更低电压的LVTTL(LowVoltage TTL)。
   3.3V LVTTL:Vcc:3.3V;VOH>=2.4V;VOL<=0.4V;VIH>=2V;VIL<=0.8V。
   2.5V LVTTL:Vcc:2.5V;VOH>=2.0V;VOL<=0.2V;VIH>=1.7V;VIL<=0.7V。
   更低的LVTTL不常用。多用在处理器等高速芯片,使用时查看芯片手册就OK了。
二.CMOS定义
   Complementary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PMOS+NMOS,场效应管结构。

   Vcc:5V;VOH>=4.45V;VOL<=0.5V;VIH>=3.5V;VIL<=1.5V。

   相对TTL有了更大的噪声容限,输入阻抗远大于TTL输入阻抗。为了与3.3V LVTTL直接互相驱动,出现了LVCMOS。

   3.3VLVCMOS:Vcc:3.3V;VOH>=3.2V;VOL<=0.1V;VIH>=2.0V;VIL<=0.7V。
   2.5V LVCMOS:Vcc:2.5V;VOH>=2V;VOL<=0.1V;VIH>=1.7V;VIL<=0.7V。
三、二者的互连
    因为TTL和COMS的高低电平的值不一样,所以互相连接时需要电平的转换:就是用两个电阻对电平分压,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在同样5V电源电压情况下,COMS电路可以直接驱动TTL,因为CMOS的输出高电平大于2.0V,输出低电平小于0.8V;而TTL电路则不能直接驱动 CMOS电路,TTL的输出高电平为大于2.4V,如果落在2.4V~3.5V之间,则CMOS电路就不能检测到高电平,低电平小于0.4V满足要求,所以在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需要加上拉电阻。如果出现不同电压电源的情况,也可以通过上面的方法进行判断。
    而对于LVTTL和LVCOMS,对比可见3.3V LVCMOS可以和3.3V LVTTL或者5V TTL直接互连,2.5V LVCMOS也可以和2.5V LVTTL直接互连。
    如果电路中出现3.3V COMS电路驱动5V CMOS电路的情况,如3.3V单片机去驱动74HC,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方法解决,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将74HC换成74HCT的芯片。因为3.3V CMOS 可以直接驱动5V的TTL电路;或者加电压转换芯片;还有就是把单片机的I/O口设为开漏,然后加上拉电阻到5V,这种情况下得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电阻的大小,以保证信号的上升沿时间。
四.74系列命名规则
    74系列可以说是我们平时接触的最多的芯片,74系列中分为很多种,而我们平时用得最多的应该是以下几种:74LS,74HC,74HCT这三种,这三种系列在电平方面的区别如下:
    名称                      输入电平                输出电平
    74LS/74HCT                  TTL电平                 TTL电平
    74HC                      COMS电平                COMS电平
五、TTL和COMS电路比较
   1)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MO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2)TTL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是功耗大,过冲大。(为什么?)COMS电路的速度慢,传输延迟时间长(25-50ns),但功耗低。COMS电路本身的功耗与输入信号的脉冲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芯片集越热,这是正常现象。
六、COMS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
   1)COM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它的输入阻抗很大,对干扰信号的捕捉能力很强。所以,不用的管脚不要悬空,要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给它一个固定的电平。
   2)COMS电路的闩锁效应:CMOS结构内部寄生有可控硅结构,当输入或输入管脚高于VCC一定值(比如一些芯片是0.7V)时,电流足够大的话,内部电流急剧增大,除非切断电源,电流一直在增大(寄生的三极管处于正偏状态),引起闩锁效应,导致芯片的烧毁。当产生锁定效应时,COMS的内部电流能达到40mA以上,很容易烧毁芯片。
    防御措施: a.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钳位电路,使输入和输出不超过不超过规定电压。
           b.芯片的电源输入端加去耦电路,防止VDD端出现瞬间的高压。
           c.在VDD和外电源之间加限流电阻,即使有大的电流也不让它进去。
           d.当系统由几个电源分别供电时,开关要按下列顺序:开启时,先开启COMS电路的电源,再开启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关闭时,先关闭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再关闭COMS电路电源。
   3)由于TTL器件内部输入保护电路中的钳位二极管电流容量有限,一般为1mA,因此输入端接低内阻的信号源时,在输入端和信号源之间要串联限流电阻,使输入的电流限制在1mA之内。
   4)当接长信号传输线时,在COMS电路端接匹配电阻。
   5)当输入端接大电容时,应在输入端和电容间接保护电阻。电阻值为R=V0/1mA.V0是外界电容上的电压。
   6)COMS的输入电流超过1mA,就有可能烧坏COMS。(所以上拉一般是10k。)
七、TTL门电路的输入负载特性
   1)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平。因为由TTL门电路的输入端负载特性可知,只有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910欧时,它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才能被门电路识别出来,串联电阻再大的话输入端就一直呈现高电平。这个一定要注意。COMS门电路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2)悬空时相当于输入端接高电平。因为这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3)TTL门电路的输入端通过一电阻接地,当该电阻小于1KΩ时,该输入端相当于接低电平;当该电阻大于几KΩ时,该输入端相当于接高电平。
八、TTL电路有集电极开路OC门,MOS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OD门,它的输出就叫做开漏输出。它可以吸收很大的电流,但是不能向外输出的电流。所以,为了能输入和输出电流,它使用的时候要跟电源和上拉电阻一齐用。OD门一般作为输出缓冲/驱动器、电平转换器以及满足吸收大负载电流的需要。OC门在截止时有漏电流输出,那就是漏电流,为什么有漏电流呢?那是因为当三极管截止的时候,它的基极电流约等于0,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为0,经过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流也就不是真正的0,而是约0。而这个就是漏电流。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分享,学习到很多,还有嘛?

楼主(2020-06-04):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分享,学习到很多,还有嘛?

    资料在慢慢整理,后续后慢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