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帮我合并一下在PCB上直接增加REF 的代码吗?附件为原代码?

楼主(2020-03-23):
大家好
有人能帮我合并一下在PCB上直接增加REF 的代码吗?附件为原代码, 我对skill 不是很专业,合并了很多次,都是不成功,求大神帮改一下。

功能目的;  在PCB上直接增加REF(因为PCB 从别的软件上转过来,定义的层不一样,所以没有REF)
运行SKILL 先亮亮没有REF 的器件,然后对没有REF 的器件直接在PCB上增加ERF

在PCB 上高亮无REF 的器件代码:

axlCmdRegister( "Check_No_Refdes" 'Check_No_Refdes)
defun( Check_No_Refdes ()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OUTLINE" t )
axlVisibleLayer( "PIN/TOP" t )
axlVisibleLayer( "PIN/BOTTOM" t )
axlVisibleLayer( "REF DES/SILKSCREEN_TOP" t )
axlVisibleLayer( "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t )
axlVisibleLayer(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t )
axlVisibleLayer(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t )
logfile = axlDMOpenLog("no_refdes.log")
fprintf(logfile "#Check the component without refdes . \n\n")
fprintf(logfile "REF_DES  COORDIRATION\n")
setq(allsym axlDBGetDesign()->symbols)
axlDehighlightObject(allsym)
noref = nil
norefcnt = 0
foreach(symbol allsym
  text= axlDBGetAttachedText(symbol)
  txt = nil
  foreach(find text
   if(find->layer == "REF DES/SILKSCREEN_TOP" ||
   find->layer == "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then
    txt = find
   )
  )
  if(txt == nil && symbol->refdes != nil then
   axlHighlightObject(symbol)
   fprintf(logfile "%-8s %L\n" symbol->refdes symbol->xy)
   ;noref = cons(symbol->refdes noref)
   ++norefcnt
  )
);foreach-end
fprintf(logfile "\nTotal of no refdes: %d\n" norefcnt)
axlDMClose(logfile)

axlMsgPut("Total component without refdes: %d\n" norefcnt)
axlMsgPut("Components without refdes , please view logfile.")
);defun_end

在PCB 上增加REF 的代码:
if(car(n0->violations)->isMirrored then
layer = "BOTTOM"
else
layer = "TOP"
)
textstru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1 ?mirrored car(n0->violations)->isMirrored ?justify "center")
tt = setof(x0 axlDBGetAttachedText(car(n0->violations)) rexMatchp("REF DES/SILKSCREEN_+" x0->layer))
unless(tt
axlDBCreateText(car(n0->violations)->refdes car(n0->violations)->xy textstru strcat("REF DES/SILKSCREEN_" layer) car(n0->violations))
)
tt = setof(x0 axlDBGetAttachedText(car(n0->violations)) rexMatchp("REF DES/ASSEMBLY_+" x0->layer))
unless(tt
axlDBCreateText(car(n0->violations)->refdes car(n0->violations)->xy textstru strcat("REF DES/ASSEMBLY_" layer) car(n0->violations))
)

谢谢 大家帮我合并一下。

网友:
    我尽量保持你的原码风格
    ;############################################################
    ;Description
    roject name:AddRef
    ;Version: 1.0
    ;Release date:2020.03.25
    ;Designer: Ken Wang
    ;Mail: 6771877@qq.com
    ;
    ;----------------------------------------
    ;Version record:
    ;
    ;V1.0
    ;Original version
    ;----------------------------------------
    ;EndDes
    ;############################################################

    ;############################################################
    ;Command
    axlCmdRegister( "spm add ref" 'SPM_AddRef)
    ;EndCom
    ;############################################################

    ;############################################################
    (defun SPM_AddRef ()
    "Add ref"

    ;**************************************************
    ;Declare and initialize local variables
    let((norefcnt noref txt)
    ;**************************************************

    ;==================================================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OUTLINE" t )
    axlVisibleLayer( "IN/TOP" t )
    axlVisibleLayer( "IN/BOTTOM" t )
    axlVisibleLayer( "REF DES/SILKSCREEN_TOP" t )
    axlVisibleLayer( "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t )
    axlVisibleLayer(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t )
    axlVisibleLayer(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t )
    logfile = axlDMOpenLog("no_refdes.log")
    fprintf(logfile "#Check the component without refdes . \n\n")
    fprintf(logfile "REF_DES  COORDIRATION\n")
    setq(allsym axlDBGetDesign()->symbols)
    axlDehighlightObject(allsym)
    noref = nil
    norefcnt = 0

    foreach(symbol allsym
            textstru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1 ?mirrored symbol->isMirrored ?justify "center")
            text= axlDBGetAttachedText(symbol)
            txt = nil
            foreach(find text
                    if(find->layer == "REF DES/SILKSCREEN_TOP" || find->layer == "REF DES/SILKSCREEN_BOTTOM" then
                            txt = find
                    )
            )

            if(symbol->isMirrored then
                    layer = "BOTTOM"
            else
                    layer = "TOP"
            )
            if(txt == nil && symbol->refdes != nil then
                    axlHighlightObject(symbol)
                    axlDBCreateText(symbol->refdes symbol->xy textstru strcat("REF DES/SILKSCREEN_" layer) symbol)
                    fprintf(logfile "%-8s %L\n" symbol->refdes symbol->xy)
                    ;noref = cons(symbol->refdes noref)
                    ++norefcnt
            )
    );foreach-end
    fprintf(logfile "\nTotal of no refdes: %d\n" norefcnt)
    axlDMClose(logfile)

    axlMsgPut("Total component without refdes: %d\n" norefcnt)
    axlMsgPut("Components without refdes , please view logfile.")
    ;==================================================
    );end let
    );EndDef SPM_AddRef
    ;############################################################

网友:
    直接加载即可

楼主:
    可以加你好友一下吗

网友:
    好的,平时我只是偶尔上上网

网友:
    Password:Ken
    难得今天有一点,你自己修改的判断 txt = find  部分,逻辑有错,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FORM,供选择,比你使用的YES or NO 选择方便些,原代码我发你邮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