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常用的Altium Designer PCB 功能键

楼主(2020-03-23):
常用的altium Designer PCB 功能键

方格与格点的切换:View-Grids-ToggleVisible Grid Kind
源点:Edit-Origin-Set
边界的定义:Keep Out Layer-Utility Tools-PlaceLine  按TAB可定义线宽
选取元件:PCB-PCB Filter-IS Component
逐个放置元件:TOOLS-Component Placement-RepositionSelected Components
自动布局:ToolS-Component Placement--Arrange WithinRoom
自动布局器:ToolS-Component Placement--Auto Placer
元件排列(居中 居左居右等):选中元件右键Align-
或Alignment Tools--
元件在层之间的快速切换:拖动元件的过程按L键
让焊盘放在格点上:选中元件,右键-Component Actions-MoveComponent Origin To Grid
移动元件的远近:"G"键选择mil
刷新屏幕: 键盘"END"
改走线模式(5种):shift+空格键
“45°线性” “45°+圆角” “90°”“ 任意角”“90°+圆弧 ”“圆弧”
遇障碍物:右键-Options-Preferences-...
"Shift+R"3种模式:推挤 等
布线快捷菜单“~ ”键
线宽设置:“Shift+W”

12.PCB设计提高b
交互式布线:

13.PCB设计深入a
    板的(螺丝)固定孔,铜柱内孔3.3mm,外孔5.0mm,Layer:Multi-layer;
孔发绿修改规则:Design-Rules-HoleSize;
板边5mm圆弧:Place-KeepOut-Arc

Ctrl+Q 切换英美单位制度;
保护元器件位置:锁定 双击-Lock打钩
保护已锁定物体:Tools-Preference-PCBEditer-General-Protect Locked Objects 打钩;
双层板过孔放置...;

键盘左上角快捷键波浪号“~ ”显示布线快捷菜单;
"+""-"可切换层;
字体(条形码)放置:"A"-Place String;
对板的定义:Designers-Board Shape-R/D;
尺度标注:Place Dimension-Place Linear Dimension

13.PCB设计深入b
工具栏恢复原始状态:在工具栏处右键Customizing PCB Editor-Toolbar-Restore;
圆形板 尺度标注;
填充Place Fill;
复制粘贴:选中-Edit-Rubber Stamp-单击
粘贴特殊形状:选中-Edit-Paste Special(圆形或阵列粘贴)
第一次确定圆心,第二次确定半径;
选择一组Select:“S键”-Touching Liner线/Rectangle矩形
或Shift 一个个选
移动Move:"M"
整体移动:选中-右键-Unions-Create Union from selected object/break
解脱从联合体
弱小信号线包地:选中-“s”select net,Tool-Outline-Selected Objects
查找相似物体: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

PCB

测距离:Report-Measure Distance
自动布线:Auto Route:Net/NetClass/Connection/Area/Room
重要的一点是要先设定好布线规则。
查看布线层:Shift+F或“*”切换层
切断线:Edit-Slice Tracks
布完线进行规则检查:Tools-Design Rule Check-Run D_R_C_
3D视图:数字键“3”或View-Switch to 3D,Shift+右键旋转;
右下角PCB-3D Visualization

13.PCB设计深入c
铺铜Place-Polyon Pour
去死铜:双击铜区,Remove Deader Copper 打钩
注意软件兼容问题 实铜Solid与Hatched在PROERL99SE与DXP 的显示区别
原理图和PCB的双向同步更新:
检测PCB与原理图的不同处:Project-Show Differences
在原理图里更改后更新到PCB: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in
在PCB里更改后更新到原理图:Design-Update Schematics in
标号Designator显示:PCB Filter ISDesignator 然后PCB Inspector   Hide
重新标注:Tool- Re Annotate
元器件标号自动排列:选中器件-右键-Align-Position Component Text
补泪滴:Tool-Teardrops,焊盘与导线连接更牢固
生成生产制造文件:File-Fabrication Outputs
生成PDF文件:File-Smart PDF
翻板:View-Flip Board

L打开层
S打开选择
J 跳转
Q     英寸和毫米选择
空格 翻转
选择某物体(导线,过孔等),同时按下Tab键可改变其属性(导线长度,过孔大小等)
选择目标,按住shift拖动

在PCB电气层之间切换(小键盘上的*)。在交互布线的过程中,按此键则换层并自动添加过孔。这很常用。
DXP->preferences 系统设置

其中General--Use localized resources 中文

其中Backup --设置备份时间
树形图标--home
快捷键--右下角help-shortcuts
默认布局--View-Desktop layouts--Default
窗口缩回的速度--DXP->preferences->system->view--Hidedelay
打开不同面板--右下角System等等
切换不同窗口--ctrl+tab
放大和缩小---ctrl+鼠标中键滚轴
选取工具栏上的图标,下面状态栏有它对应的一些快捷方式用途
DeSign-Template-Set Template File Name...A4   修改右下方的边框(title,日期)格式

拖动移动时连线跟着自动延长 Drag---ctrl+鼠标拖动
复制目标---选择目标,按住shift拖动
自动添加元件编号---Tools->Annotate Schematics
Preferences-->Schematic-->Graphical Editing   Convert SpecialStrings 转换特殊字符串
原理图出现红色波浪形表示有违法规则的地方(例如两个同名R1)
编译完原理图,查看Message窗口(注意元件库导出隐藏的VCC,GND引脚)
原理图连接处,或添加NEt,会有四个白色方形小点
总线连接
总net 例如:RB[0..7]   每一导线net分别为:RB0,RB1....
如何全局修改
例如:单击电容C1选中,鼠标右键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 (Select Matching 选中,二步骤可以跳过
(1) Part Comment ---same Current Footprint ---same ,点击OK按钮
(2) Select ALL
(3) SCH Inspector 窗口 修改 Footprint

Tools-->FootPrint Manager
分层设计
(1)一种水平设置,N个分图 ,net设置全局(project-->projectoptions-->Options...Net Identifier Scope..Gloal) 不推荐
(2)一种垂直设置,一个总图(Sheet Entry),N个分图(PORT) 连接只能Sheet Entry到PORT
第二种方法:
(1)Place sheet Symbol(方框) 和 sheet Entry(放在方框边界内侧)
(2)选择sheet Symbol,右键选择"Sheet symbol actions"--creat sheet from symbol
原理图库
(1) File-->New-->Library-->sch..
(2) 右边下方SCH打开SCH Library 窗口
(3) Place->RecTangle,注意放在原点
(4) Library Components Properties
    Designator U?
    Comment max232
    Symbol Refernece max234
(5) 可将一个元件库分为两个Part,例如parta,partb(通过Tools-->newpart)
特殊用途:选择该元件,按F1打开该元件的pdf文档
Library Components Properties--> Parameters for Component -->Add..
Name: HelpURL   Value: C:\zy\abc.pdf#page=5
PCB库
(1) File-->New-->Library-->pcb..
(2) 右边下方PCB打开pcb Library 窗口
IPC FootPrint wizard..(比较有用)
画图要焊盘要比datasheet中长1mm
集成库
(1) File-->New--> Project-->Interger Library
(2) 新建sch.lib和pcb.lib, 在sch.lib中选择Tools-->Model Manage....
(3) Project-->Compile Integrated Library
盲孔(BIINDVIA):从印制板内仅延展到一个表层的导通孔。
埋孔(BURIEDVIA):未延伸到印制板表面的一种导通孔。
PCB绘制
(1) 在PCB中 Design-->Import Changes From.....
(2) S+N 选择相同net的线
(3) Design-->Board layers & color-->show/hide polygons hide (将覆铜隐藏) (L快捷键)
(4) 查看PCB元件,通过打开PCB窗口,选择Components
(5) shift+S 单层打开或关闭
(6) 对弱小信号可选择包地处理(Tools-->OutlineSelected Object)
(7) Tools-->Design Rule Check...
(8) File-->Fabrication Outputs-->Gerber Files (可直接给这个文件到工厂)
覆铜:
place-->polygon Pour...
1. Pour Over Same Net Polygons Only 相同net铜箔覆盖
2. 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   铜箔覆盖相同net部分(将相同net的导线等等融合了)
注意 :如果要保存为PCB4.0 BinaryFile(*.pcb), 覆铜要选择网格式,(可将网格Track With和Grid Size设置一样,就如同Solid格式了)
如何隐藏所有Designator(即u1,r1,r2....)
(1) PCB filer-->IsDesignator 选择所有Designator
(2) PCB Inspector-->Hide
如何将Designator(即u1,r1,r2....)自动放置在元件附件
(1) PCB filer-->IsComponent
(2) Align--> Position Component Text....
将PCB翻转 查看反面方便 view-->Filp Board
PCB查看层数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类"Design-->class
比如新建一个net class ,把Vc3.3 VC5等加入,然后在rule中选择Net class,这样规则适用范围就是自己定义的类了
按键2--2D 按键3--3D

原理图画线:P+W
PCB图画线: P+T
CTRL+F   在原理图里同快速查找元器件
J+C   在PCB里面快速查的元件

S+N 选择net (ctr+H)
E+E+A 去掉全部选中物体
T+U+C 删除两个焊点间的导线
shift+S 单层打开或关闭
shift+C 去掉过滤
Shift+空格键 在交互布线的过程中,切换布线形状
ctrl+鼠标左键拖动 == 拖动时连线跟着延长
ctrl+鼠标右键 ==PCB选择相同net,并高亮
ctrl+D hide/show层
ctrl+crosspobe ==原理图和PCB快速切换
ctrl+上下箭头 ==分图和总图的切换
ctrl+M ==测量距离
Backspace键 在交互布线(手动布线)的过程中,放弃上一步操作。很常用。

网友:
常用的Altium Designer PCB 功能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