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e安装Source Insight

楼主(2020-03-23):
首先安装wine

apt-get install wine

wine会把~/.wine/driver_c 当做C盘来使用。

可以用Winecfg把常用的工作目录都虚拟成WINDOWS的盘符

安装Source Insight:

wine InsightSetup.exe 会打开安装向导,按照向导安装即可。

安装完毕后,可以新建一个脚本来快速启动Source Insight:wine "c:\Program Files\Source Insight 3\Insight3.exe"

注:

wine 速度慢的解决方法
1、wine的client和server之间是用传统client的通信方式。而iptables好像没有打开本机程序的通信通道。
    运行:iptables -I INPUT -s 127.0.0.1 -j ACCEPT

2、 你的wine速度慢是locale的问题,你用的是utf8的locale吧。wine启动的时候先去找字体,因为没有包含utf8的字体(这也和wine本身字体程序有关系),因此它就会挨个去找符合别的locale的字体,因此慢。
解决方法是运行“env LANG=en_US wine your_program”或者“env LANG=zh_CN wine your_program”代替即可。
你也可以加入 alias wine='env LANG=en_US wine' 到你的~/.bashrc中。

3、修改 /usr/share/X11/locale/zh_CN.UTF-8/XLC_LOCALE,
把里面有 GBK 字样的段全部删掉。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