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Matlab中meshgrid函数的用法

楼主(2020-03-23):
meshgrid用于从数组a和b产生网格。生成的网格矩阵A和B大小是相同的。它也可以是更高维的。这里的大小指的是,size()函数的大小,size()函数返回的是一个向量, 那么size(A) = size(B).

[A,B]=Meshgrid(a,b)
生成size(b)Xsize(a)大小的矩阵A和B。它相当于a从一行重复增加到size(b)行,把b转置成一列再重复增加到size(a)列。

因此命令等效于:

  • A=ones(size(b))*a;
  • B=b'*ones(size(a))

如下所示:

  • >> a=[1:2]

  •
  • a =

  •
  •      1     2
  •
  • >> b=[3:5]

  •
  • b =
  •
  •      3     4     5
  •
  • >> [A,B]=meshgrid(a,b)
  •
  • A =

  •
  •      1     2
  •      1     2
  •      1     2

  •

  •
  • B =
  •
  •      3     3
  •      4     4
  •      5     5
  •

  •
  • >> [B,A]=meshgrid(b,a)
  •
  • B =

  •
  •      3     4     5
  •      3     4     5
  •
  •
  • A =

  •
  •      1     1     1
  •      2     2     2

举个实例:For example, to evaluate the function: x*exp(-x^2-y^2)

                   over the range -2 < x < 2, -2 < y < 2,

                   [X,Y] = meshgrid(-2:.2:2, -2:.2:2);

                   Z = X .* exp(-X.^2 - Y.^2);

                   mesh(X,Y,Z)

对于三维网格,生成方式与二维一样 :[x y z]=meshgrid(a b c) ; %算出的结果根据二维的类推

网友:
Matlab中meshgrid函数的用法